无线模块识别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7):
做无线模块测试,
相同频段:点对点,点对多点通讯OK。
不同频段:点对多点通讯OK。
这样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做一个点对点通讯产品,所有产品一般都使用相同的频率,A和B产品在相近的范围内,如何识别接收到的指令是A产品主机下发的或是B产品主机下发的呢?难道只能通过协议内部固定的不同产品编码来识别?

网友:
大会堂一堆人叽叽喳喳,你怎么分辨睡在说话?说的什么呢?我不懂RF,不过相同频段上因该有冲突检测机制吧!

网友:
这有很多方法,看你是点对点,点对多点,还是多点对多点?可以做TDMA,FDMA,CSMA等不同的应用。

楼主:
TDMA(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时分多址):
    时分多址是把时间分割成周期性的帧(Frame)每一个帧再分割成若干个时隙向基站发送信号,在满足定时和同步的条件下,基站可以分别在各时隙中接收到各移动终端的信号而不混扰。同时,基站发向多个移动终端的信号都按顺序安排在予定的时隙中传输,各移动终端只要在指定的时隙内接收,就能在合路的信号中把发给它的信号区分并接收下来。
必要调节:定时和同步。

FDMA(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频分多址):
是数据通信中的一种技术,即不同的用户分配在时隙相同而频率不同的信道上。按照这种技术,把在频分多路传输系统中集中控制的频段根据要求分配给用户。同固定分配系统相比,频分多址使通道容量可根据要求动态地进行交换。

即我说的不同频率的点对多点通讯。

CSM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载波侦听多路访问)采用分布式控制方法,附接总线的各个结点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总线的使用权。只有获得使用权的结点才可以向总线发送信息帧,该信息帧将被附接总线的所有结点感知。包括以下三个要点:载波侦听——发送结点在发送信息帧之前,必须侦听媒体是否处于空闲状态;多路访问——具有两种含义,既表示多个结点可以同时访问媒体,也表示一个结点发送的信息帧可以被多个结点所接收;冲突检测——发送结点在发出信息帧的同时,还必须监听媒体,判断是否发生冲突(同一时刻,有无其他结点也在发送信息帧)。IEEE 802.3或者ISO 8802/3定义了CSMA/CD的标准。

以上均为一个系统内部识别技术。
我的问题是同一个系统的多套产品。

网友:
我的想法:

使每个产品都具体唯一的ID码(烧录时ID号自动+1?或者加一个ID芯片?),发送指令时包含该产品的ID码。
产品使用前先对码(确定接收器可以接收哪些ID号产品的指令),接收时只接收事先认可了的ID号产品的指令。

本人没做过这种产品,纯属瞎猜。

网友:
有个玩意叫aloha协议,lz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

网友(2009-08-30):
20个标签 1个基站我刚做好
虽然速度 不快 但至少20个冲突都可以检测出来

用在停车场检测车 够用了

每个车带唯一ID的标签

烧标签时全部默认ID 然后通过PC软件 连接USB基站  无线配置标签不同的ID及 基站或者标签的功率,频率

休眠时间等等

工作时 基站一直发广播询问,等多量车进入区域,标签接收询问广播
后根据延时(需要 处理下 比如ID码或则定时器TL0等做基准来延时)发送ID

让车标签自由竞争产生冲突

只要一收到有效的ID  发对应ID休眠  其他ID再次自由竞争

循环识别 测试下来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