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Bits 250MSPS AD9481的讨论

楼主(2009-07-17):
不知有没试验过AD9481,20M-250M,这是一片不错的ADC,AD的价格在150-180,国产华微的替代型号HWD9481只要80就可以拿下,如果能用它来替代ADS830或是AD9283BRS100来达到更高的采样带宽来提高采样精度应该是很好的方法,只是这AD9481的最低工作频率是20M,在采样低频信号时无法像ADS830那样工作在低于1K的采样频率下,甚至1M都不行,我没进行实际测试,如果如官方资料所述,那低频时对FIFO的要求就太高了,至少要20M以上的容量才行,貌似IDT无此种类型的FIFO,而且当AD9481工作在250M时,FIFO的响应速度也是个问题,IDT270X系列的应该时间最短好像是12nS吧,进行100M的数据缓冲时已经无法可靠工作了,难道真要用FPGA+SDRAM来做?DXM有没什么高招呀?

楼主:
想用CPLD+DDRII来完成数据接收和存储,但小弟对CPLD不了解,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没,CPLD的I/O刷新速度至少超过300M。

网友:
MAX II cpld能到300M

如果用DDR的话 得用FPGA

网友:
250MS/s用SDRAM也有困难,得用DDR,还要用FPGA里面的RAM做一个小FIFO来解决SDRAM的潜伏期等问题。
至于采样率是不用变化的,在FPGA里面丢弃不需要的采样就行了,也可以做数字滤波。
商品示波器可能会用DDR2/QDR SSRAM,但个人很难采购到这种SRAM。

网友:
用很宽的位数和FPGA缓冲可以不
如128位宽,缓冲够16字节再写入就可以把写周期延长

网友:
gzhuli 咕唧霖 是高手阿。。。

网友:
AD9481的时钟楼主用什么产生的?直接用cyclone FPGA似乎不可以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Cyclone的PLL产生250MHz时钟没问题的。

网友:
产生是没问题的,可是怎么输出来就是个问题了,好像只能用差分方式输出,普通IO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
先好好想想示波器的结构,波形采集显示方式什么的, 盲目的提高数字部分的速度没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大部分测的的频率都没多高!
用FPGA 在单端时采到200M是比较困难了,但如果用LVDS的话当是另一种情况.

楼主:
好东西

用于输入信号的放大和单端到差分的转换可直接驱动9481 (原文件名:AD8351ARM.jpg)

8Bits 250MSPS (原文件名:HWD9481.jpg)

楼主:
想把一个方案的元件凑完整绝不是件轻松的事

楼主:
我的方案是:放大整形用2.2G带宽的AD8351(-3dB),但还没找着性价比好的射随运放+ADC选择AD9481或是代用的HWD9481(便宜不少)+存储用ARRIA II GX控制DDRII(512MB吧,看采购情况而定)+显示部分SHARP LQ043T3D的TFT(480X272)。使用它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显示效果相当不错,这屏用在PSP上的表现让我很满意;二是它的尺寸和显示比例比较合适,波型显示区可心呈4:3,多出的右侧显示设置参数等;三是价格比较有亲和力。

楼主:
有没DX有类似的计划?

网友:
我有兴趣,先制作一个比较好,性能还可以的平台,软件可以大家一起慢慢完善

网友:
【12楼】 kinre
   如果你以前没有调试过DDR的内存,没有做过模拟前端宽带信号处理, 那么整个项目做完,全天工作,给一年时间你,你也不一定能完成

楼主:
多谢叶兄的激励!

网友:
DDR II altera 有IP 可以用的
模拟电路 比较耗费似乎件

网友:
BGA。。。想想还是飘过吧。。。

网友:
我感觉用不到DDR吧,SDR应该够用了
AD9481是差分clk,cyclone ii/iii可以支持
虽然是250M的,不过输出是ODD/EVEN,实际数据率是125MHZ,dcfifo做输入缓冲,sdram工作在133MHZ/32bit/page burst,带宽是足够的。在cyclone iii -6的器件上实现这些不是很难。-8的cyclone ii都能支持sdram跑到120M。

网友(2009-11-12):
AD8351能驱动多少块AD9481呀?

网友(2010-01-25):
这个最大速率采样和最小速率采样可以用CPLD或者FPGA来控制吧,把那个数据有效信号做一个分频,低速采样时采用分频的数据,写到SRAM或者其它存储器中去,只是这个触发不好处理,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判断,触发前的一段时间数据不丢,出发后仍然记录一部分数据就可以了,都用硬件来实现,只是这个存储器得用双口的才行,CPLD只负责写,显示部分负责读。

网友(2010-03-03):
首先,回复【19楼】windowsce
我感觉用不到DDR吧,SDR应该够用了
AD9481是差分clk,cyclone ii/iii可以支持
虽然是250M的,不过输出是ODD/EVEN,实际数据率是125MHZ,dcfifo做输入缓冲,sdram工作在133MHZ/32bit/page burst,带宽是足够的。在cyclone iii -6的器件上实现这些不是很难。-8的cyclone ii都能支持sdram跑到120M。

首先,FPGA接口速率125MHz x 16位即可,
其次,示波器只需要在采样深度内(假设最多8k x 8位)连续采样,所以根本不需要DDR或者SDRAM那么大的缓存,因为示波器并不是将所有时间的波形采集下来,而是在每次触发之后采集固定采样时钟数(除非某些特定的要求需要1M以上的采样深度)。

AD9841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在低于1MHz的采样速度下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不行,是否可以在低频段切换到另外一块低速ADC?

网友:
通过更改ADC的时钟来更改采样率是非常愚蠢的

网友:
加一片ADC,低速高精度的,还可做万用表用。

网友(2010-11-28):
回复 楼主:
ARRIA II GX太贵了
控制DDR2用Spartan6最合适,或者cyclone3也能将就

网友:
前端可以考虑下LMH6518,很不错的

网友:
改变采样率一般通过重采样来完成

网友:
Mark,计划 4*AD9480(1)+ PLL + 2*FPGA(一片做信号处理一片专门做DDR3控制器) + 2GB DDR3 DIMM + ARM(界面及其他操作),单通道2Gsps双通道1Gsps
时间1年到1年半,届时完全开源。配置比较奢侈,但是会是学习的绝佳项目

网友:
在低频的时候可不可以把FIFO时钟调低?

网友:
LMH6518前端+2*4片9481+AD9516时钟分配+四小一大FPGA(四小用最小的Spartan6+DDR3负责缓存,一大用Cyclone3负责处理和界面。400M带宽,单通道2Gsps双通道1Gsps。
正在做,前端、时钟板已出,采样板正在做。

网友:
我靠,被楼上抢先了,得抓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要做雷达数据采集吗?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达至少14bit吧

网友:
我倒是觉得做采集缓存尽量大些,示波有几M就够了,tek、ag的示波器2G采样的缓存也都1M点左右

网友:
指标高一点很好,不过最好能做到低成本(成本高了,玩的人就少,也没啥意思)。

例如:
    1.adc用多个100-200M的拍拼。
    2.用一个ep3c5负责接收存储等。
    3.上 ddr
    4.不一定要屏,做成usb虚拟仪器也不错

个人看法,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3C5引脚明显不够,除非BGA

网友(2011-01-04):
呵呵,我也来个给力的。

网友:
都给力,坐等大牛出成果

网友(2011-07-17):
回复 网友D:
首先,回复【19楼】windowsce
我感觉用不到ddr吧,sdr应该够用了
ad9481是差分clk,cyclone ii/iii可以支持
虽然是250m的,不过输出是odd/even,实际数据率是125mhz,dcfifo做输入缓冲,sdram工作在133mhz/32bit/page burst,带宽是足够的。在cyclone iii -6的器件上实现这些不是很难。-8的cyclone ii都能支持sdram跑到120m。
首先,fpga接口速率125mhz x 16位即可,
其次,示波器只需要在采样深度内(假设最多8k x 8位)连续采样,所以根本不需要ddr或者sdram那么大的缓存,因为示波器并不是将所有时间的波形采集......

网友:
期待大侠出成果.

网友:
在这里只有学习,嘿嘿,大家想法都不错

网友:
请教2*4片9481,就可以做成2GS/s ? 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E:

---------------------------------------------------------------------

请教2*4片9481,就可以做成2GS/s ? 这个怎么实现

------------------------------------------------------------------------

将8个250MHz时钟相位错开,分别驱动8个AD

时钟相位错开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
请教2*4片9481,就可以做成2gs/s ? 这个怎么实现
------------------------------------------------------------------------
将8个250mhz时钟相位错开,分别驱动8个ad

时钟相位错开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牛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频信号你可以高速采样,低速记录,把多余的数据扔掉,这不就跟低速采样一样了么

网友(2011-08-30):
回复 网友G:

你这样没有参考基准怎么保证错开间隔一致?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调整ad clk的方式控制采样率呢?给AD供一个固定始终就行了,然后fpga内部产生一个取样时钟,然后用AD的时钟信号去检测取样时钟的上升沿,作为寄存的时间点就可以了,这个采样方法不受AD采样率的限制,实现多慢的采样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