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07-17):
我在马潮老师的书中310页看到当MUX【4:0】为01000是,差分正极输入和差分负极输入都是ADC0,增益为10,请问各位,这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可以作为本身另点校正时使用。理想应该输出为另,如果不为另是系统误差,作为后面数据校正的参考。

楼主:
谢谢马潮老师,之前和组员也这么思考过,不过不肯定,现在得到马老师的答复,理解得更清楚了。

网友(2010-06-14):
谢谢楼主和马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