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第一版示波器问题 疑惑

楼主(2009-07-17):
在看第一板示波器的时候,在运放U1A接成正反馈说是缓冲器作用不明白.问题2:一般继电器线圈都并个二极管,防止误动作,本电路有无必要?是否ULN2003内部自带?谢谢

网友:
看出问题就改吧,电路图里边的错误不少,程序里边也有很多对不上,我曾经说出来过,被骂了。

楼主:
哈哈~~~ 开源东西就是用来学习的,不怕不怕~!! 关键是大家要多交流呀~~!!!

网友:
并二极管是防止开关时反电势击穿驱动管,不是防止误动作。
接正反馈一看知道画错了啊。

网友:
to 【1楼】 crasyboye
积分:-75
派别:
来自:

可怜...

网友:
【1楼】 crasyboye

你被骂的帖子在哪?我要看看

网友:
【1楼】 crasyboye
原理图是画错了魏坤也讲过,你没看全帖子或漏看了,所以被骂。。。。。。

楼主:
3楼大叔说接二极管,防止击穿驱动管,那用单片机直接推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危险?正反馈画错了?是不是接成电压跟随器?
最后问下负分怎么来的?哈哈

网友:
单片机的IO基本不可能直接推动继电器的。若直接推动,面临同样风险。那就是烧IO口。严重的烧MCU核。
没有图,不知道你说的哪个运放。
总体思路:
高阻射随-》程控放大-》AD-》FIFO-》MCU-》LCD

楼主:
大叔这样说我就确定了.第一级:高祖射随. 高阻抗射级跟随器,用运放接成射级跟随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28838&bbs_page_no=1&bbs_id=3051   我是在这个上看到硬件资料里
在请教下AD采集 到MCU是不是一定要找缓冲器呢? 都采用什么样的缓冲存储器?呵呵

网友:
不用FIFO也行,但你会丢数据。因为采得快,用得慢。

常见的FIFO 有IDT720X系列,5V系统用,当然也有3V系统的。容量以K计。价格高。

你也可以用FPGA+SRAM自己写个大容量的FIFO。容量以M计。价格还可以。

楼主:
大叔这样说我就惭愧了,目前除了懂点硬件,学习AVR外,其他的不懂.目前手上有简单产品做,等腾出时间来,希望大叔能指点我做示波器.
哈哈 大叔,你05做的电感测试仪M16+1602我 硬件做好了,软件还没看,准备直接烧入在学习软件,哈哈 有问题你可要指点我

网友:
兄弟,我还不如你呢,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而已。

楼主:
够手都低调哈哈~~~  05年你做的电感.电容测试一起M16+1602 用LM311比较器起振.我用LM393一个比较器替代行不行? 电感用的66UH 电容用的是690N 不知道能不能起振荡,能的话输出频率是多少?频率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zxwr7282
积分:66
派别:
来自:
够手都低调哈哈~~~  05年你做的电感.电容测试一起M16+1602 用LM311比较器起振.我用LM393一个比较器替代行不行? 电感用的66UH 电容用的是690N 不知道能不能起振荡,能的话输出频率是多少?频率计算公式是什么?

大胡子这个贴我也学习了,很受教育啊。计算公式帖子里有啊,你看贴得认真点,393应该可以的,690NH?具体能不能起振,频率多少,你试试才知道,估计起振没问题,频率可能会太高,原定时的长度计数器会溢出

楼主:
好~~谢谢热心关注~~ 我之前参照网上做些东西,就只关注硬件,然后也做成功了几件~~~这个焊接出来烧了程序有问题.看来是要好好研究下,本人看程序很菜,有什么不会不理解的地方上来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2010-02-03):
回复 网友A:

    当时有点冲动了,发了个帖子,把第一版里的错误都列出来了,质疑了一下原作者,就发了个牢骚,被莫哥罚了100,当时不爽呀,半年没有上我们的网站,自己看电路,自己改程序,现在基本上是可以了,但是我还是很感谢第一版的思路和程序框架,我再声明一次好了,有错误的地方,有人指出了,就要及时的改过来,起码承认一下这个地方有问题也可以,没有必要被一群人追着骂吧。
    我这次实事求是的说的,阿莫看到了,不要再搞我100分了,不然我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