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61读写SD卡程序,

楼主(2009-07-17):
今天有点小高兴,SD卡终于可以读写了,但是读写的速度慢的可怜。代码在下面,高手看下主要的原因,告诉下吧。
//#ifdef  _SDDRIVE_H
//#define _SDDRIVE_H
//
#include "SPCE061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MD0        (0x40|0)        /* GO_IDLE_STATE */
#define CMD1        (0x40|1)        /* SEND_OP_COND */
#define ACMD41        (0xC0|41)        /* SEND_OP_COND */
#define CMD8        (0x40|8)        /* SEND_IF_COND */
#define CMD9        (0x40|9)        /* SEND_CSD */
#define CMD10        (0x40|10)        /* SEND_CID */
#define CMD12        (0x40|12)        /* STOP_TRANSMISSION */
#define ACMD13        (0xC0|13)        /* SD_STATUS */
#define CMD16        (0x40|16)        /* SET_BLOCKLEN */
#define CMD17        (0x40|17)        /* READ_SINGLE_BLOCK */
#define CMD18        (0x40|18)        /* READ_MULTIPLE_BLOCK */
#define ACMD23        (0xC0|23)        /* SET_WR_BLK_ERASE_COUNT */
#define CMD24        (0x40|24)        /* WRITE_BLOCK */
#define CMD25        (0x40|25)        /* WRITE_MULTIPLE_BLOCK */
#define CMD32        (0x40|32)        /* ERASE_BLOCK_START_ADDR */
#define CMD33        (0x40|33)        /* ERASE_BLOCK_END_ADDR */
#define CMD38        (0x40|38)        /* ERASE_SELECTED_BLOCKS */
#define CMD55        (0x40|55)        /* APP_CMD */
#define CMD58        (0x40|58)        /* READ_OCR */
#define SingleBlock  1
#define MuiltiBlock  0

#define CS_High()   (*P_IOB_Data|=0x0800)
#define CS_Low()    (*P_IOB_Data&=0xf7ff)
#define CLK_High()  (*P_IOB_Data|=0x0100)
#define CLK_Low()   (*P_IOB_Data&=0xfeff)
#define DO_High()   (*P_IOB_Data|=0x4000)
#define DO_Low()    (*P_IOB_Data&=0xbfff)
//#define DI_High()   (*P_IOB_Data|=0x0200)
//#define DI_Low()    (*P_IOB_Data&=0xfdff)

void SD_IOInit(void)
{
*P_IOB_Attrib=0xFD00;
*P_IOB_Dir=0xff00;
*P_IOB_Data=0xff00;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n)
{
while(n--)
{ *P_Watchdog_Clear=0x0001;}
}

void SPI_Send(uchar d)
{
  uchar i;
  for(i=0;i<8;i++)
  {
          if(d&0x0080)
                  DO_High();
          else
              DO_Low();
          CLK_Low();
    Delayus(1);
          CLK_High();
           Delayus(1);
          d<<=1;      //先传高位
  }
  DO_High();//不使用时将输出线置1
}

uchar SPI_Receive(void)
{
uchar d,i;
for(i=0;i<8;i++)
{
        CLK_Low();
        Delayus(1);
        CLK_High();
        Delayus(1);
        d<<=1;   //先接高位
        if(*P_IOB_Data&0x0200)
                d++;
}
return (d&0x00ff);
}

uchar SD_CMDWrite(uchar CMDx,unsigned long CMDArg)
{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uchar  CRC=0xff;
if(CMDx==0x40) CRC=0x95;

CS_High();
SPI_Send(0xff);//8个时钟脉冲
CS_Low();
SPI_Send(CMDx);//发送命令索引,前两位是01
SPI_Send(CMDArg>>24);
SPI_Send(CMDArg>>16);
SPI_Send(CMDArg>>8);
SPI_Send(CMDArg);
SPI_Send(CRC);
//SPI_Send(0x40);
//SPI_Send(00);
//SPI_Send(00);
//SPI_Send(00);
//SPI_Send(00);
//SPI_Send(0x95);

SPI_Send(0xff);   //8个附加时钟

do{
//        res=SPI_Receive();  //读前8位
    res=SPI_Receive(); //读取SD回应(后8位)
    retry++;
    *P_Watchdog_Clear=0x0001;
    if(retry>100)
              break;   // 超时
   } while((res&0xff)==0xff);
CS_High();
SPI_Send(0xff); //附加8个额外时钟
return (res);
}

uchar SD_Init(void)
{
uchar res=0xff; uchar i,retry=0;
//SD_IOInit();   //管脚初始化
CS_High();
*P_SystemClock=0x06;//375KHZ
Delayus(200);
for(i=0;i<0x0f;i++) //发送多于74个时钟
        SPI_Send(0xff);
do{
        res=SD_CMDWrite(CMD0,0);//复位
        retry++;
        *P_Watchdog_Clear=0x0001;
        if(retry>0x100)
                break;
   }while((res&0x00ff)!=0x01);
retry=0;
do{
        res=SD_CMDWrite(CMD1,0);//激活SD卡
        res=SD_CMDWrite(CMD1,0);//激活SD卡
  //  res=SD_CMDWrite(CMD55,0);
  //  res=SD_CMDWrite(ACMD41,0);
        retry++;
    *P_Watchdog_Clear=0x0001;
    if(retry>0x100)
            break;
   }while((res&0x00ff)!=0);

    *P_SystemClock=0x0080;
   return res;
}

uchar SD_WriteBlcok(uchar S_M,uchar len,uchar *buffer)
{
uchar i;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CS_Low();
SPI_Send(0xff);  //开始发送数据之前发送8个时钟脉冲
if(S_M==SingleBlock)//写单块
        SPI_Send(0xfe);  //发送写单块令牌
else
    SPI_Send(0xfc); // 发送写多块令牌
  for(i=0;i<len;i++)
  {
    SPI_Send(*buffer++);   // 开始写数据
  }
  SPI_Send(0xff);  //发送2个字节CRC
  SPI_Send(0xff);
  res=SPI_Receive();//接收回应
  if((res&0x05)!=0x05)        //res= 0bXXX0AAA1 ; AAA='010' - data accepted,AAA='101'-data rejected due to CRC error*/
         {                 //AAA='110'-data rejected due to write error*/
            SPI_Send(0xff); //发送8个时钟脉冲
             CS_High();
             *P_Watchdog_Clear=0x0001;
                return 0xff;
     }
  //CS_High();
  do{
     res=SPI_Receive();
        if(retry++>0xfffe)
        {
                CS_High();  //等待SD卡忙完
                return 0xff;
        }
     }while(res!=0xff);
    retry=0;
   CS_High();
   SPI_Send(0xff);//额外的8个时钟
   return  0;
  }
uchar SD_ReadBlock(uchar len, uchar *buffer)
{
  uchar i;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CS_Low();
  do{
              res=SPI_Receive();         //接收令牌
             *P_Watchdog_Clear=0x0001;
             if(retry++>0xfffe)
                     return 0xff;
     }while(res!=0xfe);

     for(i=0;i<len;i++)
       *buffer++=SPI_Receive();//接收512字节数据

     SPI_Receive();//接收2字节CRC
     SPI_Receive();
     SPI_Send(0xff);
     CS_High();
     return 0;
}

uchar SD_WriteSingleBlock(unsigned long int BlockAddr,uchar *buffer)
{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do{
        res=SD_CMDWrite(CMD24,(BlockAddr<<9));
        retry++;
        *P_Watchdog_Clear=0x0001;
        if(retry>100)
                return 0xff; //超时,返回错误
    }while(res!=0x00);

   res=SD_WriteBlcok(SingleBlock,512,buffer);
   return  res;
}

uchar SD_ReadSingleBlock(unsigned long int BlockAddr , uchar *buffer)
{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do{
        res=SD_CMDWrite(CMD17,(BlockAddr<<9));
        retry++;
        if(retry>100)
                return 0xff;
   }while(res!=0x00);
  res=SD_ReadBlock(512,buffer);
  return res;
}

uchar SD_Erase(unsigned long int StartBlock,unsigned long int EndBlock)
{
uchar res=0xff;
uchar retry=0;
do{
    res=SD_CMDWrite(CMD32,StartBlock<<9);//发送擦除开始块
    if(retry++>100)
            return 0xff;
   }while(res!=0) ;

do{
    res=SD_CMDWrite(CMD33,EndBlock<<9);//发送擦除结束快
    if(retry++>100)
            return 0xff;
   }while(res!=0) ;

  do{
    res=SD_CMDWrite(CMD32,0);//发送擦除命令
    if(retry++>100)
            return 0xff;
   }while(res!=0) ;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char resp=0xff;
uchar i;
uchar buffer1[512];
uchar buffer2[512];
  *P_SystemClock=0x0080; //49M
  *P_DAC_Ctrl=C_DAC1_DIRECT;//直接所存
  SD_IOInit();   //管脚初始化
do{
    resp=SD_Init();
    *P_Watchdog_Clear=0x0001;
   }while((resp&0x00ff)!=0);
   *P_SystemClock=C_Fosc_49M;
  for(i=0;i<512;i++)
  {
    buffer1=i*2;
    buffer2=0;
  }

  while(1)
  {
    for(i=0;i<200;i++)
  {
           SD_WriteSingleBlock(0x100+i,buffer1);
   SD_ReadSingleBlock(0x100+i,buffer2);
  }
  *P_DAC1=0xff00;
  Delayus(10000);
   *P_Watchdog_Clear=0x0001;
  }

  return 0;
}

//#endif

网友(2009-08-20):
请问你读SD的卡座是买的还是自己焊的????

楼主:
自己焊的

网友:
还是 第一次看到有人发凌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