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接收1对六?

楼主(2009-07-17):
菜鸟的问题。。。
NRF24L01怎么在接收时,改变什么寄存器,才能实现1个接收对6个发射呢?
配置的时候是不是,一次性配完,还是分时匹配?

网友:
配置地址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一次性配置完吗?

楼主:
void RX_Mode(void)
{
    Nop();
    Nop();
        CE=0;
    Nop();    Nop();
TX_ADDRESS[0]=0x34;
TX_ADDRESS[1]=0x43;
TX_ADDRESS[2]=0x10;
TX_ADDRESS[3]=0x10;
TX_ADDRESS[4]= 0x01;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TX_ADDRESS[4]= 0x02;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TX_ADDRESS[4]= 0x03;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2,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TX_ADDRESS[4]= 0x04;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3,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TX_ADDRESS[4]= 0x05;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4,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TX_ADDRESS[4]= 0x06;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5,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Use the same address on the RX device as the TX device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 Enable Auto.Ack:Pip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AW, 0x03);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x3f);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Select same RX payload width as TX Payload 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1,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2,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3,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4,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5, 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2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3f);     // Set PWR_UP bit, enable CRC(2 bytes) & Prim:RX. RX_DR enabled..
    Nop();
          CE = 1; // Set CE pin high to enable RX device
    Nop();
    Nop();
    Nop();
  //  This device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one packet of 16 bytes payload from a TX device sending to address
  //  '3443101001', with auto acknowledgment, retransmit count of 10, RF channel 40 and datarate = 2Mbps.

}

楼主:
是这样的吗?

楼主:
达人,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调频是可以,在同一频下6个实现,那么调频不是可以扩展更多

楼主:
只有0和1通道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在使用0和1通道的情况下,可以实现1接收对2发送。。。
但是2-5通道怎么使用呢?
看DATASHEET上说,0和1是上电缺省的打开通道。。。
而2-5同样的程序。。。也可以打开。。。为什么实现不了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从本论坛里找到的办法!
做1对六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1》发送的地址,要细看先发送低字节。。。网上的例程是0通道的--看不出来。
2>接收的地址配置也是底字节的。
3》1-5通道的地址配置,特别是2-5通道的地址配置不是每个通道一次配置3-5个字节而是一个字节
上述问题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2009-08-25):
楼主,能把你的程序传上来吗,我的一对六还不行呀,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再说的详细一些,或者传一段代码,谢谢

网友(2009-09-24):
呼唤失踪了的楼主回来贴源码

网友(2010-01-12):
正想调24L01,一对多的通讯,来凑热闹

网友(2010-02-12):
我碰到的问题是一发多收,有个问题是自动应答方式,并非每个都收到,结果发送方收到一个ACK就不再重复,造成其他没有收到的没有机会重收

网友(2010-05-23):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详细点的例程没有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上传你的1对6代码,本人也在玩,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配置和接收

网友:
楼主能帮我一个大忙吗?我的还收不到数据包,
我估计可能是接收端短路VDD造成的(IO不足),我修改起来很麻烦,而且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能把你的接收端CE短路VDD试下看看能收到数据包吗?

网友(2010-08-10):
可是我的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到啊

网友:
楼主能吧代码传给我吗   nianhong1989@126.com

网友:
有好多学习的啊。。。。我也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