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C做信号调理模块衰减电路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2009-07-17):
最近在准备国赛,在设计信号调理模块时参考了一篇硕士论文和魏坤的电路图后,发现他们都是用粗衰减加可变增益放大器或程控衰减器完成的;而在几篇国赛的论文上有看到用DAC0832做程控衰减,想知道用DAC做有什么弊端吗?

楼主:
刚刚看dac0832文档时发现这张图,难道是因为里面的电阻网络对高频信号会衰减?

楼主:
电阻网络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0832 做低频 的衰减 很好用

但是由于0832内部的电阻性能问题(芯片内部电阻使用MOS做得)性能不行

高频的时候 衰减很 严重

楼主:
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