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USB (AVRUSB) 模拟USB键盘的知识,从官方直接下载的程序不能直接用啊

楼主(2009-07-17):
请教关于VUSB (AVRUSB) 模拟USB键盘的知识,从官方直接下载的程序不能直接用啊

AVRUSB KEYBOARD的官方下载在这里 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hidkeys.html

实际运行时,发现发送的USB按键都是按下就不弹起来了,比如按下A,它就一直发送A, 直到按下B时才停止发送A并发送B,  相当于只有按键按下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题出在descriptor, report还是其它? 相关代码如下(我略有改动,没有改动架构):

#define MOD_CONTROL_LEFT    (1<<0)
#define MOD_SHIFT_LEFT      (1<<1)
#define MOD_ALT_LEFT        (1<<2)
#define MOD_GUI_LEFT        (1<<3)
#define MOD_CONTROL_RIGHT   (1<<4)
#define MOD_SHIFT_RIGHT     (1<<5)
#define MOD_ALT_RIGHT       (1<<6)
#define MOD_GUI_RIGHT       (1<<7)
#define MOD_NOMOD                        (0)                        //stephenadded

#define KEY_A       4
#define KEY_B       5
#define KEY_C       6
#define KEY_D       7
#define KEY_E       8
#define KEY_F       9
#define KEY_G       10

PROGMEM char usbHidReportDescriptor[35] = { /* USB report descriptor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7,                    //   USAGE_PAGE (Keyboard)
    0x19, 0xe0,                    //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e7,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25, 0x65,                    //   LOGICAL_MAXIMUM (101)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0x29, 0x65,                    //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0x81, 0x00,                    //   INPUT (Data,Ary,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static const uchar  keyReport[NUM_KEYS + 1][2] PROGMEM = {
/* none */  {0, 0},                     /* no key pressed */
/*  1 */    {MOD_NOMOD, KEY_A},
/*  2 */    {MOD_NOMOD, KEY_B},
/*  3 */    {MOD_NOMOD, KEY_C},
/*  4 */    {MOD_NOMOD, KEY_D},
/*  5 */    {MOD_NOMOD, KEY_E},
/*  6 */    {MOD_NOMOD, KEY_F},
/*  7 */    {MOD_NOMOD, KEY_G},
/*  8 */    {MOD_NOMOD, KEY_H},
/*  9 */    {MOD_NOMOD, KEY_I},
/* 10 */    {MOD_NOMOD, KEY_J},
/* 11 */    {MOD_NOMOD, KEY_K},
/* 12 */    {MOD_SHIFT_LEFT, KEY_L},
/* 13 */    {MOD_SHIFT_LEFT, KEY_M},
/* 14 */    {MOD_SHIFT_LEFT, KEY_N},
/* 15 */    {MOD_SHIFT_LEFT, KEY_O},
/* 16 */    {MOD_SHIFT_LEFT, KEY_P},
/* 17 */    {MOD_SHIFT_LEFT, KEY_Q},
};

从官方网站下载的USB KEYBOARD代码包ourdev_462073.zip(文件大小:144K) (原文件名:HIDKeys.2007-03-29.zip)

网友:
和描述符没什么关系。最主要是按键松开的时候报告一个按键值为0的报表就好了

网友(2012-10-24):
你最好这样改一下
static const uchar  keyReport[NUM_KEYS + 1][2] PROGMEM = {
/* none */  {0, 0},                     /* no key pressed */
/*  1 */    {0, KEY_A},
/*  2 */    {0, KEY_B},
/*  3 */    {0, KEY_C},
……
以此类推
我刚开始想用键盘按键替代手柄按键玩游戏时就出线方向控制反应不连贯

网友:
比如按下单片机上1,那么实际它向电脑发送了同时按下{0,KEY}这样一组同时按的信息
这点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