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松翰单片机好用吗?松翰单片的C编译器好用吗?松翰单片有没有FLASH片子?

楼主(2009-07-17):
我公司为降低成本要选用松翰的单片机。松翰单片机是不是目前最便宜的单片机?
大家觉得松翰单片机好用吗?松翰单片的C编译器好用吗?松翰单片有没有FLASH片子?

网友:
armek,又来了......

网友:
松翰的普通mcu应该没有flash的。

网友:
用起来和Holtek,义隆差不多。C编译器好像不怎么样,再说了硬件堆栈,用C不是很爽

网友A:
好像没有flash,个人觉得C编译器还行,做了三个产品,都是用C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松翰的USB类的单片机有FLASH的。普通8位的单片机都是OTP的

深圳市为科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松翰8位单片机,提供技术支持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邮箱:ling307906592@qq.com

网友:
几K的容量,用什么C啊?汇编直接搞掂!

网友:
松翰是比较差的,和义隆差不多,比华邦得差的远呢,但价钱比较便宜

网友:
便宜不好用
好用不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5楼】 lin135 松翰单片机的开发工具贵吗?

网友:
松翰的仿真器应该也是大概1200元左右,我还有个它的仿真器和烧录器,基本就没用。

网友B(2013-04-30):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flash,个人觉得C编译器还行,做了三个产品,都是用C的,没有什么问题。 ...

你好,我的C语言在仿真器上仿真出现死循环?
#include <sn8p2711a.h>
unsigned i;
unsigned char ad_ch;
unsigned int ad_tmp;
unsigned int ad_tmp1;
void adc(void)
{
        ad_tmp1 = 0;
        ad_tmp = 0;
        i = 16;
        while(i--)
        {
                P4CON = 0x10;
                FADENB = 1;
                VREFH = 0x00;
                ADM = ad_ch;
                FGCHS = 1;
                FADS = 1;
                while(!FEOC);
                ad_tmp1 = ADB;
                ad_tmp1 = ad_tmp1 << 4;
                ad_tmp1 |= ADR & 0x0F;
                ad_tmp += ad_tmp1;
        }
        ad_tmp = ad_tmp >> 4;
}
void main(void)
{
        ad_ch = 0;
        while(1)
        {
                adc();
                P0M = 0x00;
        }
}

网友(2013-07-09):
刚开始用,还不太了解啊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C语言在仿真器上仿真出现死循环? #include unsigned i;unsigned char ad_ch;unsigned int ad_ ...

你好,你的SN8P2711的开发环境哪里下载的,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
这种OTP的单片机,尽量用汇编写吧,C的反汇编效果是不怎么样的

网友:
被楼主的ID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