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灵敏度和带宽的关系

楼主(2009-07-17):
今天在淘宝上看二手模拟示波器的时候有个店主的示波器在说明中有这么一段:

—————————————————————————————————————————————————————————————————————
灵敏度在1mV时仍然有100兆的带宽!(一般的示波器是在扩展后才有1mV灵敏度,而扩展后的带宽一般只有1/5,比如,一般100兆的示波器在1mV是的带宽只有20兆)
————————————————————————————————————————————————————————————————————

有这么一回事么?

还有,如果玩模电的话搞多少带宽的示波器合适,偶尔也玩玩高频。

网友:
通常示波器的大多数将最高灵敏度设计在5-10mv/div,带宽就在这个灵敏度上测定.为了使示波器能测更小的信号,许多示波器就通过将前级增益提高5-10倍来获得1mv/div的灵敏度.因此1mv/div时的带宽也就会是原来的5-10分之一.但国外将示波器的最高灵敏度设计成不经扩展而达2mv/div带宽在100MHz以上的也很多,至于1mv/div100MHz以上的虽较少,估计也有。判断的方法是看看灵敏度开关的刻度盘,如有1mv档,且此示波器的带宽是100M的,就应没问题。简言之,1mv的灵敏度不是经增益扩展得来的,带宽就应能达到标称值。
玩模电,当然带宽越高越好,不过一般有个100M的就可满足多数情况了。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大侠解答。

楼主:
还有,请问如果买二手的示波器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昨天看到有个帖子里楼主说最好不要买那种无法当场开盖验货的东东,是这样吗?如果开盖,看那些方面?

网友:
买早期二手示波器我的几点看法:
1.        首选国外大品牌,如美国TEK,HP,日本岩崎(IWATSU),荷兰菲利普。其次是国外小些的品牌如菊水(KIKUSIU),立达(LEADER)。后来的键伍,松下,日立也都不错。欧洲的英,法,德接触很少,没有发言权。
2.        引进国外国内组装的产品如全套元件进口的也可,但部分元件国产化的特别是开关,电位器等用国内元件的要慎重考虑。
3.        找个内行帮助进行全面的功能检查和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4.        选国内的产品自己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