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机械制图竞赛题

楼主(2009-07-17):
国外八十年代的一个期刊刊载了一道机械制图竞赛题。
【题】
该物体有A(上)和B(下)两部分组成。
从前后左右四个侧面看去的视图如下图所示:

A和B可以自由组合或拆开。
请画出A的俯视图或者B的顶视图。

我花了很久时间也未解答出来,以为此题无解。
后来知道答案后才感到事物真的很奇妙。

网友:
想不出,等答案

网友:
前后左右四个侧面, 真的吗?没有搞错?

网友:
坐板凳

答案 (原文件名:000.jpg)

网友:
想到了,呵呵,先不画出来,答案在附件中...

网友:
楼上这个中间会多一条线吧

网友:
4楼这么快,那我也贴我的出来吧

网友:
哦,是的,多一根线,出洋相了,4楼才正确。

网友:
7楼:A和B可以自由组合或拆开。
这个条件您注意了?

网友:
上立体图

网友:
见过两种可行解
一种是4楼的,直槽,靠滑动拆装
另一种是弧形槽,靠旋转拆装

网友:
刚发现七楼的是多了一条线。
楼上的厉害。
思维有点僵化了,哎~

网友:
开眼界了!
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网友:
感觉不像机械制图题,更像小学奥数。

网友:
非常神奇有趣。
不像小学奥数题,因为我读高中也做不出来,难道我还要返回去读小学~?

网友:
今天高兴,一下就想出来了。
踏四楼的一样。

楼主:
我曾向身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公司的同仁请教过这个问题,未果。
我把这个帖子放到这里,没有考大家的意思。
我只是想测试一下,借助于网络来解决问题比一般求助于周边同事到底有多快。

4楼的答复快速而准确,佩服。
5楼的思路也值得借鉴。
12楼提出“弧形槽,靠旋转拆装 ”的方法,的确是可行的。

互联网伟大!
借用一句名言“我们这里高手如林。”
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

网友:
12楼提出“弧形槽,靠旋转拆装 ”的方法,很难想象,那位画出看看?

楼主:
LS的方法是可以的。
我认为还有一种答案。

网友:
这个是我画的
不过我认为除了平移和旋转之外,至少还应该有一种解法,我试试看

网友:
再来一种解法,原创
这道题显然有无穷多解

网友:
似乎不能自由组合

网友:
我认为25楼的解法似乎不太合理。

网友:
to 【26楼】 cowboy 【28楼】 JKwpnsb
要沿着立方体的对角线方向拆装
在Solidworks中经过验证,没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图没画正确,上个顶视图看看

网友:
to 【30楼】 cowboy
图是从三维软件中直接截图的,不是手画的,所以没有画错的可能性

等轴测(沿拆装方向看过去) (原文件名:P5.PNG)

上视 (原文件名:P7.PNG)

上下二角等轴测(绿线是拆装方向) (原文件名:P7.PNG)

楼主:
楼上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
可能还有一个答案。
结构更简单。

网友:
对于平移拆装方法,只要所有切面都和拆装方向平行即可,有无穷多种解
对于选装拆装方法,只要所有切面都和旋转轴线同轴即可,有无穷多种解
应该还有其他类拆装方法,螺旋拆装,复合拆装等

楼主:
受益匪浅。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果然是高手如云哪!感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结合顶视图才看个明白,可能透视图角度选得不好。

网友:
该物体有A(上)和B(下)两部分组成。
从前后左右四个侧面看去的视图如下图所示:
============~~======

LZ题目,四个侧面的“视图”如下图所示,目前除了7楼的,其他的侧视图都不是LZ那张图

网友:
LZ题目,四个侧面的“视图”如下图所示,目前除了7楼的,其他的侧视图都不是LZ那张图
=====================================================================
7楼的侧视图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马虎了,这么说这些答案都不对了

网友:
俯视平面的中心,进行同心旋转,是俺想到的第一解法

网友:
好像答案都不对

网友:
楼主的测试要重新评估了

网友:
感觉最简单的图应该是这样的,左边的是b,右边的是A。

网友:
此题有且有唯一解
IASS会员到此一游

网友:
七楼的好像也有问题,少了一条虚线

侧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GIF)

网友(2010-03-26):
唯一解发上来看看嘛

网友(2013-09-23):
按照前面的意思,这个视图中没有虚线是关键啊,那唯一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