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定义一个函数后面带有REENTRANT_MUL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7):
void OnClose(socket DT_XDATA * pSocket) REENTRANT_MUL
{
        TCPClose(pSocket);        /* we close too */
}

这是单片机上网的TCPIP协议栈ZLIP中的一个函数,怎么定义一个函数后面带有“REENTRANT_MUL”,不知道是什么用的?谁能说说呢?谢谢!

网友:
reentrant,我记得c51上是声明可重入函数的。

楼主:
我在C51使用说明书中找到了如下的一句话了
“b、将该函数说明为可重入的。如下:
void func(param...) reentrant; ”

不过我明白有地方用的是“REENTRANT_MUL”,有的地方用的是“REENTRANT_SIG”我找不到这两个的区别了?

网友:
直接从字面意思理解,REENTRANT_MUL是重入,REENTRANT_SIG非重入。

楼主:
在哪里可以找到解释?或则更多的说明!

网友(2013-06-18):
原来是重入函数,我在51中都没怎么用到这个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