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ubuntu EMC

楼主(2009-07-17):
一个Enhanced Machine Controller的ubuntu 8.04
下载地址:http://www.linuxcnc.org/hardy/ubuntu-8.04-desktop-emc2-aj13-i386.iso

网友:
好久没冒过泡了,最近正在学mini2440,也想用linux做个控制器,有兴趣的大家来讨论下吧。

网友:
阿莫看来是精通lunux的哦,能不能教下我们呢?
刚刚下载了个2.6.0-rmk2,要怎么样才能定制内核啊?

网友:
印象中ubuntu 8.04是linux的一种版本。“Enhanced Machine Controller的ubuntu 8.04”的说法有点雷人!不过也非常感谢老莫。下载下来看将来能不能移植到arm上面去!

网友:
支持X协议的东西都很难移植到ARM上面。

网友:
Note: Do Not upgrade Ubuntu from the installed version as it will prevent EMC from working.

看到这句话我倒下了。

网友:
天天玩ubuntu的linuxer飘过

网友:
天天被linux玩的人再次飘过。

网友:
天天被 FreeBSD 玩的人也飘过。

网友:
阿莫,我对数据库和PHP一窍不通,真对不起啊。我是用 FreeBSD 做桌面应用,对服务器方面不懂的。
对了,为什么不直接问 Oracle 公司呢?

网友:
> 能否找到 freebsd 下的PHP 模块,连接 Oracle 的,需要64位版。
Linux 应该可以吧?

我的台式机是 AMD64 平台,由于 nvidia 显卡驱动问题也安装的是 FreeBSD/i386。64位系统总不好办。
另外,不知道 FreeBSD/AMD64, PHP/Perl, 配合 postgresql 数据库可不可以用于生产环境?

网友:
阿莫,今晚我把你13楼的问题咨询了 szlug 的一个朋友(他是 Oracle 的职员),他传了一本书给我,还有一个链接,你看一下,不知可否会有帮助。

Book:

Link:
Oracle's Support for Open Source and Open Standards

网友:
小心压力差,楼歪了!!!

貌似这个EMC2比较难装。

网友:
【16楼】 atommann
多谢!上面的php与oracle手册,非常不错,收藏了。手册中有Linux下php的oracle安装连接使用教程。在FreeBSD下方法也差不多,不过操作系统平台的原因,出现软件版本不支持。补充一下:

CPU :Intel Xeon 5410 2.33G
内存:8G
OS :FreeBSD 7.2 AMD64

因内存大于4G,出于资源使用与性能,安装的是FreeBSD 7.2 AMD64版本,通常php连接oracle,只需要安装php5-oci与oracle instant client。
在FreeBSD 7.2 AMD64下尝试安装php5-oci与oracle instant client时,失败,都提示只支持i386。郁闷,费了很多周折,没有找到FreeBSD 7.2 AMD64版本下安装php连接oracle扩展的解决方法。顺便提一个,在*nix下,如何把软件i386版源码编译成amd64版源码?

说明
【AMD64】:又称“x86-64”或“x64”,是一种64位元的电脑处理器架构

下面是尝试的结果:

test# cd /usr/ports/databases/linux-oracle-instantclient-basic/
You have new mail.
test# make install clean
===> linux-oracle-instantclient-basic-10.2.0.3.20070103_2 is only for i386, while you are running amd64.*** Error code 1

Stop in /usr/ports/databases/linux-oracle-instantclient-basic.

test# cd /usr/ports/databases/php5-oci8/
test# make install clean
===> Vulnerability check disabled, database not found
=> php-5.2.9.tar.bz2 doesn't seem to exist in /usr/ports/distfiles/.
=> Attempting to fetch from http://ports.hshh.org//.
php-5.2.9.tar.bz2 100% of 9963 kB 183 kBps 00m00s
===> Extracting for php5-oci8-5.2.9
=> MD5 Checksum OK for php-5.2.9.tar.bz2.
=> SHA256 Checksum OK for php-5.2.9.tar.bz2.
===> Patching for php5-oci8-5.2.9
===> Applying FreeBSD patches for php5-oci8-5.2.9
===> php5-oci8-5.2.9 depends on file: /usr/local/oracle8-client/lib/libclntsh.a - not found
===> Verifying install for /usr/local/oracle8-client/lib/libclntsh.a in /usr/ports/databases/oracle8-client
===> oracle8-client-0.2.0_1 is only for i386, while you are running amd64.
*** Error code 1

Stop in /usr/ports/databases/oracle8-client.

网友:
> 顺便提一个,在*nix下,如何把软件i386版源码编译成amd64版源码?
查看一下FreeBSD 的一系列手册,看有没有讲到,或者要咨询相关的 guru,比如水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