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我们的步进驱动器上筛选0.22欧功率电阻的四线夹子(图)有人知道那里有Agilent的

楼主(2009-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和常州扬子电桥的夹子差不多,同惠的应该比这个好。

网友:
0.22属于低阻了。阿莫找低热的插头和夹具吧,香蕉插低热的好像就没有,可以自己造,配合是个问题。。。能解决就好了

网友:
感觉电缆用屏蔽线更好一些

其实最好的是做个恒流源,用你的34401测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这个夹子30元一只的。 我拿着磁铁与美工刀去买的。

感觉不是纯铜的,是黄铜的应该

网友:
我用过扬子的电桥还有同惠的电桥,扬子的老是夹不紧,跟公共男厕所一样,同惠的很好,而且不容易歪嘴。

4楼的想法不太实用,恒流源的精度和稳定性很难做到安捷伦表里面的那么好,要是精度要求更高就用低电阻仪了

网友:
凑活用用还行

网友:
等我出差回来我送一付这样的夹子让阿莫试试,让阿莫提提意见,我现在在西安,还要去青岛,大概要到8月初才能回到公司的

网友:
建议阿莫制作这副4线夹子,我好想要一副!
我用34410选几个阻值相近的小阻值电阻方式:
一般是先用两副表笔粗选几个电阻,
焊上4线挑选一遍。

累啊。

网友:
能走大电流的洋垃圾夹子.

网友:
香蕉插 和 香蕉插座之间有小许电阻的, 用微欧表可以量度出来的.
如果手搽了油再去摩香蕉插金属表面. 用微欧表亦可度出分别.

网友:
另: 昨晚我匆忙测试了一下,怎么感觉用2线,与用4线出来的结果一样的? 我测试了一下0.15欧的电阻,出来的数值均是0.173左右。而用 Fluke 189 出来的数值是2.3欧。 Fluke 189 应该是将表笔也量进去了。

************************************

有没有犯低级错误?比如没有设置成四线测量方式,小电阻用两线四线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莫大哥,你可以联系安捷伦代理,拿安捷伦的开尔文测试夹。有种夹子是黑色的那种质量不错,
低阻的测试要求比较严格的,尽量控制,得到准确值。

网友:
17楼
Kao, 说明书也没有提到如何设置4线测量啊。 只找到如下的资料:
------------------------------
4线用夹子,2跟线要分别焊接在夹子的一个臂上。
4线34401A就是用4WIRE 欧       的那个键

网友:
去买台LCR电桥或者低电阻测试仪吧,比万用表测得准多了。

网友:
要是夹子两个臂是绝缘的,焊在两个臂上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要是两个臂不绝缘,从测量理论上来说,应该用两个夹子,也就是说馈电和测量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
其实用什么夹子不重要,只要夹的紧就行,只要是4线开尔文测试就能保证把接触电阻和表笔线电阻除去,即使用铁的夹子一样测得准,即使有1欧姆的接触电阻也一样测的准。
34401A是6位半的表,最小100欧姆档测量是0.0000欧姆,就是说分辨率是100微欧。而同惠的2512电阻仪是4位半的,最小档20毫欧,就是说分辨率是1微欧,测几十毫欧的到几微欧的电阻是比34401A分辨率高的,不过我觉得阿莫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没必要用0.01%的精密电阻吧。

网友:
【24楼】 kdtcf 春风
4线开尔文测试就能保证把接触电阻和表笔线电阻除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触电阻去不掉吧

网友:
【19楼】 y9090201
4线用夹子,2跟线要分别焊接在夹子的一个臂上。
4线34401A就是用4WIRE 欧       的那个键
--------------------------------------------
1. 我看到市场上都是这么焊的。比如在10楼的图片。

   你是说两条线,应该焊在夹子的两个不同的臂上? 有人能证实吗?

2. 哈哈,看到了。 2W,4W 我还以为是不同的功率啊 :)

   原来 W 不是指瓦,是指wire.
----------------------------------------
1.你这种大夹子我也有,2个臂之间是绝缘的,那么2根线要焊接在1个夹子的2个臂上。我找找资料看下,看见过的

2.就是这2个键·

网友:
老莫,我拍了个照片,资料现在忙,没空找。
是拍的同惠的成品线,安捷伦的线我是自己用他的头子做的,就不拍了。

网友:
如对引线和夹子产生怀疑, 可以不用.
用20A的单芯铜线, 把测试原件用钖焊紧.

测试后, 再拿夹子出来作比较.

网友:
四线制测量在理论上就是精确的,不存在类似接触电阻一类的误差。
但精确测量的前提是馈电回路和测量回路完全分开,也就是说测量用四个夹子才是最精确的,要是两个夹子的话,一定是夹子内部有好、隔离措施。

网友:
并且夹子用生锈的铁做的和黄金做的没有任何区别。

这是四线制原理决定的。

网友:
【29楼】 kcelery
如对引线和夹子产生怀疑, 可以不用.
用20A的单芯铜线, 把测试原件用钖焊紧.
测试后, 再拿夹子出来作比较.
-------------------------------------
我想最好的检验方法是: 那位网友能告诉我 Agilent 原装线的购买方式。或借一条给我测试一下。

--------------------------------
原装的开尔文测试线联系安捷伦可以直接买到,价格不便宜就是的了

网友:
【25楼】 wajlh
接触电阻可以去掉,见下图。

网友:
【33楼】 armok 阿莫

积分:50899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31楼】 makesoft
四线制测量在理论上就是精确的,不存在类似接触电阻一类的误差。
但精确测量的前提是馈电回路和测量回路完全分开,也就是说测量用四个夹子才是最精确的,要是两个夹子的话,一定是夹子内部有好、隔离措施。
---------------------------
用4个钳子,夹的地方不一致,是否可能导致更大的误差?

不会的,但注意不要把两个夹子直接夹到一块,楼上的图是正确的

网友:
两个夹子和4个夹子效果是一样的,要是4个夹子真的效果好,那仪器厂家就配4个夹子的了,我实际对比测试过,相差几个微欧,就这个误差应该是夹的位置不一致引起的。

我可以透漏一下,我曾开发过两款类似测量原理的仪器,我用的同惠的夹子就是镀24K纯金的,和5毛钱的鳄鱼夹对比,读数基本一致,大家不要去研究夹子材料和几个夹子的误差了。

网友:
【39楼】 armok 阿莫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仍喜欢使用原装的线,或购买更贵的夹子。

原因是:在全新时的读数会一致。但稍旧了,由于接触电阻等原因,及机械夹力的原因,就会产生较大的偏差。
----------------------------------------------------
我也理解你的想法,不配原装的夹子,就好比IBM本配个地摊包一样,虽然不影响使用,可是看着总是不舒服,完美主义。

网友:
阿莫
在夹子当间夹一绝缘物,然后量一下,夹子的两个臂应该是不通的.
如果是通的,建议换夹子

线是应该两臂上各焊一根的.
要么和两线测量基本一样的

网友:
【38楼】 kdtcf 春风

积分:891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两个夹子和4个夹子效果是一样的,要是4个夹子真的效果好,那仪器厂家就配4个夹子的了,我实际对比测试过,相差几个微欧,就这个误差应该是夹的位置不一致引起的。

-----------------------------------------------------------

呵呵,可能不是你想像的这么简单 :-)

【42楼】 yanjian
积分:302
派别:
来自:上海
        阿莫
在夹子当间夹一绝缘物,然后量一下,夹子的两个臂应该是不通的.
如果是通的,建议换夹子

线是应该两臂上各焊一根的.
要么和两线测量基本一样的

-----------------------------------------------------------------------------------
同意

网友:
测试低阻都是四端测试的,我们的夹子用在我们的直流低电阻测试仪上最小可以测到1微欧,准备让阿莫用的那种夹子是我们自己改制的,用在我们的6位半数字多用表测低阻的。

网友:
1)假如用Fluke 8846A就不用如此麻烦,它特有的2线表笔即可完成4线测量,效果精度丝毫不差,但此表笔是专用的,别的仪器不适用,价格约近1K
2)安捷伦总代是广州的科欣仪器,100%原装保证,有人需要,我可以介绍

偶早说过,偶们是"广州市仪器仪表学会"常委,这不是忽悠的

网友:
提前在夹子上就短接4w达不到4w效果,想一下这样子你自己也没法说出如何分辨电阻与夹子的接触电阻---单方面的假设夹子接触电阻很小是不严谨也不是4w测量的方法。这样只是解决了线的电阻的问题。

4w如果在电阻腿上短接,接触电阻相当于是分别串联在恒流源中和电压测量回路中,这两个情况是确实可以忽略的。这才是4w的意义所在。

真正4w下夹子接触电阻就不是问题了。在更高精度测量上也许只有材料的热电动势的影响了。

网友:
广州市仪器仪表学会 == 扯蛋

网友:
【34楼】 y9090201
原装的开尔文测试线联系安捷伦可以直接买到,价格不便宜就是的了
---------------------
不要告诉我又是万元为单位。如果是千元我会买的。

有点疑问:能直接插在34401A上吗?
------------------------------
能直接插。编号是11059A。应该在没有万元。安捷伦的万用表的线材没有到那个样子呢。

网友:
没必要四个夹子,两个夹子足够。但是要把两根线分别焊在夹子的两个臂上

网友:
买到原装线后和晾衣服的铁丝做个对比试验。

网友:
【50楼】 y9090201
能直接插。编号是11059A。应该在没有万元。安捷伦的万用表的线材没有到那个样子呢。
----------------
能帮忙查到价格与图片吗? 谢谢。有购买方式最好。

-------------------------------
价格应该在1K左右。我只知道他的低热电的纳伏表的线是1K多一点,购买你就联系安捷伦分公司就可以了。
图片来了
安捷伦 开尔文测试线 (原文件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jpg)

网友:
回复:【43楼】 makesoft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

【38楼】 kdtcf 春风

        两个夹子和4个夹子效果是一样的,要是4个夹子真的效果好,那仪器厂家就配4个夹子的了,我实际对比测试过,相差几个微欧,就这个误差应该是夹的位置不一致引起的。

-----------------------------------------------------------
呵呵,可能不是你想像的这么简单 :-)

--------------------------------------------
我一直认为就这么简单,你能说下为什么没这么简单吗。

网友:
【55楼】 kdtcf 春风

假如你说两个夹子是特制的,也就是说上下两片不导通的,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基于4线测量原理。
但从上下文判断,应该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吧

两线制测量和四线制测量直接查查测量原理吧,当然也不排除我说的不正确。

网友:
同意  【55楼】 kdtcf 春风   的观点,四线测量对线材和夹子的质量没啥关系,哪怕生锈点,接触不好都没什么大碍的,这是四线测电阻原理的先天优势决定的,大家去研究下四线测电阻原理吧。

我个人认为,用四个夹头比两个夹头好,用两个夹头要考虑接触电阻,四个夹头对接触电阻不敏感了。

网友:
【53楼】 aviator
积分:300
派别:
来自:
        买到原装线后和晾衣服的铁丝做个对比试验。

----------------------------------------------------------------

除了有点原电池反应外,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19楼】 y9090201
4线用夹子,2跟线要分别焊接在夹子的一个臂上。
4线34401A就是用4WIRE 欧       的那个键
--------------------------------------------
1. 我看到市场上都是这么焊的。比如在10楼的图片。

   你是说两条线,应该焊在夹子的两个不同的臂上? 有人能证实吗?

2. 哈哈,看到了。 2W,4W 我还以为是不同的功率啊 :)

   原来 W 不是指瓦,是指wire.
************************************************************************************

如果用两个夹子,要提高精度,确实应该把线焊在两个臂上,而且两个臂要相互绝缘!!!!

网友:
【56楼】 makesoft
积分:1169
派别: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55楼】 kdtcf 春风

假如你说两个夹子是特制的,也就是说上下两片不导通的,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基于4线测量原理。
但从上下文判断,应该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吧

两线制测量和四线制测量直接查查测量原理吧,当然也不排除我说的不正确。
-----------------------------------------------------------------------------------------
我说的同惠电阻仪和扬子的电阻仪都是4线的夹子啊,两线制测电阻就没必要用夹子了吧,还有你说的原电池效应也是用4线夹子就可以消除,但是我不太懂消除的原理,你能指教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有钱,买好东西,即使没什么作用,也无可厚非,看不惯的一定是因为没钱。

这个帖子如果能讨论清楚到底有没有影响,什么影响,怎么造成的,这才是最大的价值。

网友:
【62楼】 kdtcf 春风

积分:896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56楼】 makesoft
积分:1169
派别: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55楼】 kdtcf 春风

假如你说两个夹子是特制的,也就是说上下两片不导通的,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基于4线测量原理。
但从上下文判断,应该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吧

两线制测量和四线制测量直接查查测量原理吧,当然也不排除我说的不正确。
-----------------------------------------------------------------------------------------
我说的同惠电阻仪和扬子的电阻仪都是4线的夹子啊,两线制测电阻就没必要用夹子了吧,还有你说的原电池效应也是用4线夹子就可以消除,但是我不太懂消除的原理,你能指教一下吗,不胜感激。

-----------------------------------------------------------------------------------------

讨论问题要是到这份上还是不说什么了,我说过原电池效应也是用4线夹子来消除的?

这个帖子我的回答到此为止,有兴趣的人从头到尾看看我说的有何不妥,虚心接受批评。

网友:
呵呵,模仿上面 Agilent 的方式接线,夹子的上下臂是隔离的,相信做出来的效果就没有问题了。

迟些我再做一组线进行评测。
----------------------------
找特氟龙的线吧............其他不说了

网友:
这儿又凉快了,都去欣赏德国餐具去了。
期待阿莫测试结果

网友(2010-07-21):
期待阿莫测试结果

网友(2010-09-05):
34401选电阻时,我都是焊4条短线到电阻上去选的。呵呵,好浪费精力,不适于量产,只适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