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过AD9481的高手们

楼主(2009-07-17):
AD9481的时钟可以用什么产生?直接用cyclone FPGA似乎不可以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我要用四片来做一个示波器,被这个时钟搞头痛了。

网友:
4片可以做成2GS/s的了,做成了挺NB的哦,赶得上普源的了。
不过如果你连Cyclone的PLL能不能产生250MHz时钟都没底,看来路还远着呢。

楼主:
cyclone III的PLL可以产生250MHz的时钟,可是IO端口不知道能不能输出这么快的时钟

网友:
Cyclone有专用时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