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你上次帖出来的电流传感器板成品,在那里能买得到?如果自己焊,对电容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9-07-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从原理上讲,没什么特殊要求。
一个是电源滤波,一个是低通滤波。(后者对频率拐点有影响)

网友:
这是一块评估版。资料来自:
http://prostores2.carrierzone.com/servlet/AllegroMicroSystems/Detail?no=387
可以和Allegro的代理联系(例A3977的进货处)。

网友:
等楼主测量完成后,看看效果,如果不错,也买一个做做实验。

网友:
我也觉着这个不错。

阿莫可以考虑多采购些做为雕刻机的DIY配套工具放在邮购部,这样方便了想换电机或改装的网友,毕竟多数人没有电流探头,Rs上的不能反映全部信息,直接串电阻用示波器测又有干扰。

不过我记得你讲过不推荐客户拆卸3977的驱动板,还专门上了内六角。

网友:
今日电子跟EDN杂志上面有电流取样的芯片广告

网友:
当然,如果对电路不熟悉,就不要乱拆了。
------------------------
应该说不知道导热硅脂是什么东西的,就不要乱拆了。

网友:
请问各位是否可以用于500KHz高频电源中做过流保护?

网友:
电源过流保护有需要用到霍尔传感器么?用个电阻不行?

网友:
这个用于4轴的电流检测不错,去搞2个看看

网友:
之前用过。
测试直流电流还可以,测试交流的话就比较累人。

网友:
4轴就是直流  :)

网友(2009-09-13):
A3977 在正常使用中,损坏率极低。

但不正常使用中,就很容易损坏。我们在研发中,损坏过几十片。 但研发完成开始生产后,就没有损坏过。
-------------------------------------------------------------------------------------------------
阿莫,你们A3977是因为什么原因损坏的?我在用A3979时遇到某些板卡上的A3979偶发性的损坏,概率大概是1/10,而且损坏的同一个地方,我的板卡上用了5片,5路电路完全一样,但是负载电机不一样,只有一路烧毁,不知道你们在应用A3977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2012-08-14):
mark,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