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nue 语法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如下检测按键的问题,请问打问号这里执行后会跳到哪里?

void  Task(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避免编译警告 */

    for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if ((IOPIN & KEY1) != 0) //假如成立
        {
            continue;  //????????????????? goto where?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if ((IOPIN & KEY1) != 0)
        {
            continue;
        }
        OSTaskResume(0);

        while ((IOPIN & KEY1) == 0)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 延时20毫秒 */
        }
    }
}

网友:
第一个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50);

楼主:
是跳过 for(;;)循环里剩下的语句 然后重新开始循环  就像刚进入for(;;)一样吗 ?

网友:
continue;

结束本次循环后面的语句,进入下一轮循环.

楼主:
噢 谢谢  这句经典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