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fm调制发射和接收一般会用到哪些测量仪器?

楼主(2009-07-18):
最近想做fm调制发射和接收,频率是88-108m,请问一般会用到哪些测量仪器?示波器测得了吗?

网友:
100M示波器

楼主:
这示波器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
扫频仪或频谱仪

网友:
扫频仪或频谱仪

也就扫频仪 估计可以买的起,开发一个FM发射 买着个差不多了

楼主:
那扫频仪一般要多少钱啊

网友:
安泰信品牌--AT5005频谱分析仪(500MHz)
才2000多,我以前的公司开发高频通信就用这个,不用示波器,搞调频关键是看频谱,波形根本不用看。

网友:
安泰信的1G扫频式频谱仪,6K多吧,带跟踪源。500M的还能便宜一点4K多。淘宝报价还有3K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有一整套FM,AM测试仪器,现在没用上,如有需要可以转让,包括安泰信的1G频谱仪,进口的AM,FM信号发生器等共有6台。
如有需要可以把照片传上。

网友:
LS上传让我们见识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