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 RFID读卡器如何提高感应距离?

楼主(2009-07-18):
搭一个125kHz RFID读卡电路. 全部用3.3v供电时,能正常读卡,就是感应距离太静(<1cm). 当然我的天线绕的不好也有关(用普通线手工绕了40圈). 我在想
如果天线处电压提高应该能改进感应距离呢. (这样是否可以提高感应距离?)
改后的电压为: 系统电源Vrfid = 3.3V. 而天线处的电压想用V_RFIDANT=5V.
但这样一改后,反而读不出rfid卡的数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T3部分去掉改为电阻,C3去掉,C17改为和天线串接。R21增大参数。强烈建议采用滤波比较器解码。不建议二极管解码。注意采样型号对射频电路的影响。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网友:
建议 你看看 Redstone的帖子

网友:
增加线圈直径。

网友(2010-08-05):
一楼的C17改为和天线串接。R21增大参数有待考虑!T3去掉是对的!注意天线Q值与软年解码阀值的选取!

网友(2010-09-08):
回复 楼主:

RFID读卡器的距离跟很多因素有关:
1. 125K载波的幅度,
   这个跟天线和电容的匹配有关系,要把谐振点调到125K.至少要达到40Vpp.但是Q值也不要太高,不然不同的卡片读卡距离离散性很大。

2. 后端的整流滤波
   这部分参数的调整很麻烦,感觉你好像有多级滤波和放大,如果你会算的话,算好阻容参数,用示波器一级一级地仔细调一下

3. 电源的干扰
   RFID读卡电路的数据在2-4K左右,所以对电源中这部分的干扰特别敏感,如果你的电路中有这种干扰源的话,要先搞定它。

最后,如果做产品的话,两个建议:
1. 最好用专门的电路做,这样稳定,可靠,成本也不会增加很多。
2. 天线可以考虑直接步在PCB上,稳定,可靠,生产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线还是采用线绕的会比较好,只要控制好电感量,距离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善,有机会希望和你好好交流交流

网友:
不知道你想做多远的距离,市场上的远距离读卡器在80cm左右的天线都是采用音频线绕制的,125KHZ的发射电源为9V

网友:
P1.ANT的L要与C17匹配。用LC谐振公式得到125K,距离就会理想了。

网友(2011-06-03):
回复 楼主:

呵呵,都想用长距离的

网友:
我看去掉T3是一回事,R20到是太大了,10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10):
回复 网友B:

何为“滤波比较器解码”

网友:
向长波电台的方向前进,以后通知潜艇回家吃饭就靠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