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问题:PLC转换不能正常【SET Y0】--已解决

楼主(2009-07-18):
PLC转换不能【SET Y0】
LD X0
SET Y0
LD X1
RST Y0
正常PLC: 按下x0时y0亮,x0断开y0继续亮,按下x1,y0灭
简易PLC: 按下x0时y0亮,x0断开y0灭。

楼主:
下载最新版本问题还是样,OUT Y0和SET Y0 结果一样,只要X断开Y0就跟着灭了

楼主:
这个梯形图程序为什么不能执行?

楼主:
000.pmw是测试按键和输出
STIME2.PMW在时钟基础上加循环跳灯

网友:
000.pwm重复使用了Y000,Y001
这个不符合PLC使用要求

楼主:
这个不能双线圈吗

楼主:
终于明白了,呵呵

网友:
STIME2.PMW也是一样道理输出二样性

网友:
谢谢许工。我受之有愧啊。
曾经多次下决心学习PLC,但是总是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帮助网友之事不值一提。再说这也是举手之劳。

网友:
双线圈并不是错误.实际应用中经常用.

网友:
一般来说 双线圈 在梯形图是不能有的,但也有点是例外的。
例如使用 步进体型图 编程的时候(注:一些PLC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比如我的程序中可以多次出现OUT Y0这样的指令(并非SFC),如果不出现立即刷新指令的话,Y0的状态由最后一条OUT Y0前的条件决定.我觉得Y0也可以看成C程序中的一个位变量,当然可以的程序中多次读取或改变它的状态.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三菱的F1,现在用台达的PLC.

网友:
【15楼】 junmadianzi
正解,在PLC里不论什么指令输出状态以最后一个改变的为准。
如:
LD  X0
RST Y0
SET Y0

Y0 为1

看看下面Y0的输出结果和你想的一样吗?
LD  X0
MPS
ANI M0
OUT Y0
MPP
OUT M0

网友:
在PLC中,使用OUT指令的双线圈,编译时不会报错,只是警告,但下载到PLC运行时往往得不到编程者想要的结果。
使用SET指令的双线圈,也是警告不报错,但是可以正常运行。
而如果使用了SET和OUT同时存在的双线圈,其结果和第一种情况相同。

网友:
用程序检查下会报错的,所以设计中尽量避免双线圈!用M元件转!

网友(2009-08-22):
PLC是扫描式处理程序,自上而下,从左到右,一般采用双线圈编程,有些PLC编辑软件是不会有提示的,只是在PLC输出动作的时候,根据扫描方式,以最后扫描到的条件输出为最终结果.在梯形图主循环中,应避免,真的要采用双线圈输出,只有在步进指令中(西门子PLC称为顺控指令)可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