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板改装问题

楼主(2009-07-18):
如果想驱动更大电流的马达(大约60A),每一个电调马达组由一块电池驱动,是不是程序不用变动,只把mos管换成更大电流的就可以了?假如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就单单按照lz说60A的指标,pmos就找不到!

60A 对PCB工艺也有讲究了~~

lz可以买一个好赢的60A以上的电调拆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4轴板块应该没人能做到60A

网友:
不是没人能做到60A 而是4轴没有这个需求,作60A *4 电流太大,配合的电机又要加大 整机会非常重 飞行时间太短。

楼主:
仅仅通过更换mos可以达到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
我認為不是更換MOS,而是並上更多的MOS,我拆過蝎子55A的電調,是並上5個MOS,6臂共30個MOS.
本來是想把蝎子55A的電調改為I2C電調,還在摸索中。

楼主:
to 4楼
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么,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想改大的话可以购买辉盛的电调,比如25A、30A、50A的只需用ISP重写程序改几个跳线就行

网友:
to 2楼:请问目前DIY的,你看到过做到60A的ESC吗?

我朋友就是做航模ESC的,所以我了解了很多,目前DIY方面是没有人做出60A的。

如果有,请指明地方!

楼主:
to 【7楼】 rei1984

那如果仅凭并联mos,还满足一般PCB的工艺要求,可以到达多少A?

网友:
蝎子55A的電調拆解图,
PS,几百块一个的电调,拆开来看,连震荡器都是飞线焊上去的,看来,进口名牌货也不见得是好东西,亏大了,NND!!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5232.JPG(文件大小:1.5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64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5233.JPG(文件大小:1.8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643.JPG)

网友:
to 5楼
可以发邮件给我,power_wjc@163.com

网友:
严重关注此贴!

楼主:
to【10楼】 powerwjc

最近也在探索中,的确很耗费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