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在maxplus2中编译时出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18):
原代码(书里抄的,经反复校对没有打错)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package my_package is
function positive_edge(signal s: std_logic)
    return boolean;
end my_package;
----------------------------------------
package body my_package is
function positive_edge(signal s: std_logic)
    return boolean is
begin
  return s'event and s = '1';
end positive_edge;
end my_package;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work.my_package.all;
----------------------------
entity dff2 is
port (d, clk, rst: in std_logic;
   q: out std_logic);
end dff2;
-------------------------------
architecture my_arch of dff2 is
begin
process (clk, rst)
begin
  if (rst = '1') then q <= '0' ;
  elsif positive_edge(clk) then q <= d;
  end if;
end process;
end my_arch;

编译时出错,不知道错误原因,应该怎么修改?
谢谢大家!!!

网友:
Line 31 是哪行?

楼主:
29    process (clk, rst)
30    begin
31      if (rst = '1') then q <= '0' ;
32      elsif positive_edge(clk) then q <= d;
33      end if;
34    end process;

网友:
Xilinx ISE  语法检查可以通过

网友:
process (clk, rst)
begin
  if (rst = '1') then
     q <= '0' ;
  else
     if rising_edge(clk) then
        q <= d;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样写看看

网友:
干嘛不用 Quartus II 呢,可以通过啊

网友:
maxplus2这个古董对vhdl和verilog支持都不全,很多编不过的,建议楼主听从楼上的建议,不要用这个了,换Quartus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