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写程序才使24cxx的芯片能自动识别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09-07-18):
怎么样写程序才使24cxx和93cxx的芯片能自动识别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想做个芯片复制器,怎么样才能让复制器能自动识别24cxx和93cxx的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怎么没人回我啊。

网友:
先认定你的EEPROM是容量最大的那个型号,然后往这个器件的最后一个字节写入一个数据,然后读出判断是否相同(最好用两个常数进行两次),如果相同说明这个器件就是你判断的器件。如果不是,认定这个器件是容量次大的器件,再用以上方法试,以此类推就能得到你要的器件型号。

注意容量不同的EEPROM的读写有一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