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D2掉固件的探讨

楼主(2009-07-18):
本人之前是做硬件的,对PIC的单片机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只设计过二个较为简单的程序用于公司的产品。
我是从2008年正式开始学习单片机的,选择了PIC,主要是看其只有35条指令。到目前为止我买过三种ICD2,前两种都是100多块钱的DIY产品,后一种是为公司买的600多元的较为正规的产品。第一台ICD2从淘宝上杭州一家XX电子工作室淘的,买回来后就不能使用(可能是我使用时掉了固件),由于当时不了解这个产品,于是联系淘宝买家,买家说是掉了固件,于是额外的买了买家一个写好固件的PIC18F4550才可继续使用,后来发现掉固件依然十分频繁。特别特别申明,该买家的网页上反复申明他的ICD2是和其它卖家的ICD2是不一样的,是绝对绝对不会掉固件的,即使在烧写时拔掉数据线也一样不会掉固件,买来后才发现是受骗了。通过对第一台ICD的仔细研究,反复整改,掉固件的现象没办法解决,我认为是这个ICD的LAYOUT太烂,于是我把这个ICD2丢在一边不用了。

第二台ICD2我主要是想买一台不掉固件的ICD,通过在淘宝网上仔细过滤,我对一个十分热情的买家的态度十分满意,并且买家也用视频给我看他的ICD的PCB是多么好,我仔细看了,发现整体设计和LAYOUT不错,比我第一台ICD设计的好多了,(为了排除打广告嫌疑,此处不说明是哪家),并且买家说明偶尔会有掉固件的现象,由于当时急着要兼职做一个项目,所以就买了下来。第二台ICD确实比第一台无论是设计还是做工,包括掉固件现象也有很大的好转,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掉固件这个现象。

由于公司也要做一个项目,我想机会来了,我一定要看看原装的ICD是什么样子的,花了600多大洋买了一个原装的ICD2(嘿嘿,公司的钱),经过我近一个月的使用,性能基本上同我买的第二台ICD2没有多大区别,也是偶尔有掉固件的现象,如果在正在烧写时拔掉数据线绝对会掉固件。

以上是我对我使用过的三台ICD2的使用心得,发现淘宝网上有一个潜规则,就ICD2(包括所谓的2.5)而言,凡是网站上申明所谓的永不掉固件,都是骗人的鬼话,并且发现好多卖家居然连产品不掉固件的描述都是一模一样,完全是你copy我的,我copy你的,通过我对ICD2的整改与研究,查阅了好多网站的资料,发现可能真的要让ICD2不掉固件,起码目前的产品还是做不到的。因为连原装的都会掉固件,DIY的版本也是治标不治本。
以上,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

网友:
我使用的是proicd2,倒是没有出现掉固件的情况,不过倒是经常会有连接不上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多练几次,就能连上了。这个情况还是源于我当初更新maplab,没有选择拆卸旧版在安装新版,而是直接选择覆盖升级导致的。以后就算我拆卸了maplab在安装也不能保证usb驱动每次都能安装上,我想只能重装系统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两个ICD2 和一个ICD2.5(都是洞洞板做的)  ICD2没有怀过固件。ICD2.5 坏过两次。ICD2.5连接不上的问题比较严重,有时甚至引起XP蓝屏 重启。我把它打入冷宫。COM口的要比USB慢两到三倍。但非常稳定。有几次ICD2下OS我误操作,把ICD2电源断了,maplab在重新通电后居然把ICD2修复了,不知是不是maplab 8.x 改进了下载OS的算法。我一直现在用USB转COM口,笔记本没有COM口,而且USB支持热插拔,放心呀。工作在57600上,从没发生连接不上的问题。USB to COM线我拆过,是基于PL-2303的。

网友:
我没自己DIY过 但是我用过 高拓的 3个一样的 ICD2  感觉很不稳定总会出现问题,贝能的1个方的  比高拓的强很多,用了2年没出现什么掉固件的问题 ,现在用ICD3 编译器用8.33 总有问题 好不稳定,看官方有个补丁打上了  ,有些改善,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
老版本的ICD2(用CY芯片的)不掉固件,后来的改为PIC184550的就不行了.

老版本DIY (原文件名:PIC-ICD2.jpg)

网友:
ICD2没用过。一直是用PICKIT2。  用了有3-4年了吧 还重来没掉过固件。(对了。我从来不用防真。不行就再烧录一次)
反正IC坏不了。下一个项目买个PICKIT3来用

网友:
烧录时KIT2比ICD2快多了

网友:
KIT2,烧片我也没烧掉过固件,调试的时候把固件搞掉了,搞了好几次。

网友:
这个使用几年都没掉固件啊!

网友:
用老款的ICD2都不会掉的,内部的USB芯片是CY7C64613,缺点是成本高.现在的用PIC18F4550做USB芯片的都会掉的,好处是成本降下来了,所以现在卖得这么便宜.永远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的不会无缘无故低,高价也不会无缘无故高!

网友:
2005年买的高奇的微芯授权的ICD2(CY芯片) 1000元 从不掉固件

网友:
关键是CY的芯片停产了,否则MCHP也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重新去搞ICD2。

网友:
usb转串口的芯片没有能替代CY7C64613的吗?

网友:
4550的ICD2我保证你能丢到固件!

网友:
DOWNLOAD 操作系统时,强行拔掉ICD2,八成掉固件。

网友:
固件掉了之后,如何重写?

网友(2009-08-31):
不明白DOWNLOAD 操作系统时如果拔掉icd2最多是操作系统掉了,但原来ic中的bootloader应该不会掉吧?!

网友:
回LZ:
   我最先用的是ICD烧PIC16F877,RS232接口的,一直使用正常,只是速度很慢.后来使用ICD2烧PIC16F877A,一直使用正常,那速度,唰唰唰...快的很.我从来不用仿真来调试的.我觉得计算机之类的东西,不能把他想的太智能,人家写程序时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预先想到,这也是写程序时为什么不要写些怪异的表达式来彰显个人能力的原因,这会导致编译器有时出现莫名奇妙的表现,不是自己折腾自己么?尽量按照简单,通常的操作习惯来使用比较好.
   我同事买过一个高奇的ICD,打开一看会让人觉得是人工焊的,电路板只有盒子的一半,幸亏我用的是贝能的,做工很好,ICD2的原装我也有,八角形的PCB,很可爱.

   我现在已经抛弃PIC了,用C8051的.

网友:
现在已经出了kit3,据说稳定性和调试速度都大有改善,而且对于丢失固件和烧毁仿真器都有了很好的保护。而且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完全可以替代icd2了。

网友:
kit3&icd3还都不稳定,要象KIT2哪样过1~2年才能稳定

网友:
pickit2 持久不掉固件~~~~~~

网友(2009-10-14):
本人也用ICD2,经常遇到掉固件的问题。

网友:
俺DIY的2.5开始也掉固件
但研究配置位后,反复测试没掉过,即使down OS

网友:
有的厂家把配置位处理了。但照样会掉,就是几率少了很多,一年来个100套这样的维修很正常。

网友(2009-12-25):
pic怎么不用JTAG来调试呢?弄得那么怪.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