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 micro178时间显示

楼主(2009-07-18):
是不是拖个时间域,设置成输入输出?
那么时间怎么保存?掉电后都没了???

网友(2009-12-10):
首先在PLC里面设置一个 读PLC内部时钟的函数然后填入存储变量区如VB100起始地址然后再 WINCC下面设置连接 仔细看下面的选项 添加一个读取PLC时钟的函数 读取地址与PLC的变量区保持一致即可,这样的话每次启动的时候就可以和S7 200保持时钟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