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两个旋钮调节AVR产生的频率和占空比方法

楼主(2009-07-19):
我现要用单机做一个频率发生器,要求它的频率和占空比均可调,调的方式用外部硬件实现,输出0-1K Hz方波,精度为1Hz,占空比连续可调,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我的想法采用两路ADC,调节电位器变化的阻值调节输出,这种方式可行吗?如果行采用什么算法比较好呢。谢谢,忠诚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频率计是输入的,不是输出的.
LZ难道不知道吗?

楼主:
多谢提醒, 这个贴子发错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