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了,跑去进了台外壳6~7成新/主板06年的FLUKE187(汗,需校准),附校准项目要求在7楼

楼主(2009-07-19):
最近看到ARMOK发布FLUKE189的帖子,中毒了,加上正在使用的9808+电压档有点发神经(有时电压显示值变化极慢,要>10S,象电容充电,受不了);真是内外夹攻,终于忍不住跑去买表,本想银子不多就买个新点的87-3,跑了很多家189 9成新要1300以上,187 9成新要1100左右;有一家187外壳很旧,工厂使用,有6成多新吧,有一个440mA保险不是原装,但看整个板子很新,IC的批号都在05/06年的,RMB850,成交;现场拿FLUKE45台表比对,直流电压档差0.2%(现在想起后怕啊,差得不少,不知是不是没校正),上图

正面 (原文件名:187正面.JPG)

背面 (原文件名:187背面面.JPG)

裸机正面 (原文件名:裸机正面.JPG)

裸机背面 (原文件名:裸机背面.JPG)

精密排阻 (原文件名:精密排阻.JPG)

楼主:
图片分辨设的大了,不是很清晰,见谅

楼主:
不知在深圳那位坛友知道怎么校正的?望请教啊;误差大,心里总是怪怪,不爽

网友:
需要校准一下,应该就能恢复精度。不过校准的钱。。。楼主你还是节哀吧。

楼主:
刚才弄了校正的按键并查看校正项目,这下不得了,因手头没有基准源输入,187干脆显示"UCAL"提示未校正,不过没有更改之前的精度,哪位深圳的坛友有简单校正方法啊?心慌

楼主:
非常感谢阿莫关注啊!
187校正应该要用到50mV~500V交流/直流,50uA~500mA的交流/直流,1欧姆到30M欧姆的电阻,以上由屏幕显示推测得,晚些把部分图片贴上,谢谢

楼主:
需要用到基准源(根据屏幕显示推测):
AC_V档  :5.000/50.00/500.0/500V(AC)
AC_mV档 :700.0/400.0/100.0/50.00/3000mV(AC)
DC_V档  :5.000/50.00/500.0/500V(DC)
DC_mV档 :0/50.00/300.0/500.0/3000mV(DC)
AC_mA档 :50.00/400.0mA(AC)
AC_uA档 :500.0/5000uA(AC)
DC_mA档 :50.00/400.0mA(DC)
DC_uA档 :500.0/5000uA(DC)
欧姆档  :0/500/5.000K/50.00K/500.0K/5.000M/30.00M 欧姆
温度档  :O度
看来校正项目不少啊,附上部分图片

楼主:
回阿莫
187背面有个易碎纸(上面文字:SEAL CALIBRATION)遮住了一个孔,孔里面就是进入校正界面的轻触开关,开机状态下按住开关直到画面右下角显示"CAL",蜂鸣器会鸣叫2声;拨盘拨到需要校准的档位,上箭头按键可以选则校准项,显示屏底下一行是校准提示项及要求输入基准源参数.无校准源情况下不要进入校正模式咯,搞不好象我的机一样,被认为未校正,并在显示屏右下角显示"UCAL".
  我也想用土办法,但基准源精度比187测量精度要高,有些还需要输入500.0V基准电压,汗! Agilent E3644A输出精度比187测量低一些,电压范围小了一点,可以对直流电压/电流部分项目初步校正;网上看到一些都是用专用校正仪器加软件自动校正的.

楼主:
阿莫的设备可以完成所有低位数的低压和电流的校正
Agilent 34401A 六位半精密数字表(做监控)
Agilent 33220A 任意波形函数信号源(产生AC基准源)
Agilent E3644A 高精度高速度高纯度电源(产生DC基准源)
FLUKE网站上有187英文校正说明,但就不知到只校正部分项目对表会不会有效

楼主:
回阿莫站长:
正弦波10Vpp即有效值约3.536V.
那3台Agilent高精度设备可以校正以下项目:
AC_mV档 :700.0/400.0/100.0/50.00/3000mV(AC有效值)
DC_mV档 :0/50.00/300.0/500.0/3000mV(DC)
DC_V档  :5.000
AC_mA档 :50.00mA(AC有效值)
AC_uA档 :500.0/5000uA  (AC有效值)
DC_mA档 :50.00/400.0mA(DC)
DC_uA档 :500.0/5000uA(DC)
校正mA电流档需要串一个几欧大功率的金属膜电阻R,可以防止通电瞬间过流烧保险,大功率散热好,不易升温;电压调节约为I*R.
用土办法可以校正电阻档,用多圈精密的可调电阻;
这些校正如用手工比较费时间

网友:
没想到万用表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以前一直用100远买的数字表,今天专门在实验室找了下,还真有个FLUKE 725 万用表,不晓得怎么样,没有转盘,看的不爽。

楼主:
【14楼】 ppa2001
725是过程校正仪器,厉害,可以校正电阻档;
我是第一次接触高精度表,所以买的时候就是懵懵懂懂,功课没做好;今天狂看FLUKE,才了解一些

楼主:
【14楼】 ppa2001
可以FLUKE 725 校正你手上的数字表看万用表精度如何

楼主:
725多了压力传感器模块的校正和电阻校正

楼主:
【17楼】 armok 阿莫
189的直流反转误差有多大?即设定量程为5V,测量4V的电压,表笔正接和反接的读数差,我的187有60个字(6mV)误差;另用5V档与mV档去测量1.2V的差值,我的187有约6mV误差;担心校正后还会不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
【19楼】 ycuusky 阿文

怎么差那么多?
我的189,5V档,正负反接差4个字。

校正前没有这个问题,校正前是完全一致的。

为这事和fluke交涉过好多次,校验过三次。
上海和北京都去校验过。
结果是一致的。

据fluke讲,校验过的机器不少都这样。

所以要校验的还是考虑下。

校验有校验手册可以下载的。
根据fluke的描述分析,
他们维修部的校准也是人工进行的,用5520

楼主:
非常感谢阿莫热心帮助!阿莫是个大忙人都还挤出时间帮助坛友,感动.....
我下午快递出去,除快递费外如需其它费用或协助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20楼】 yanjian
我猜测是不是除档位需手工换档外其它通过红外数据交换呢?

另187是否在测量时不断从IR处送出数据,如果是,那可以用一个AVR+图形LCM就可以描绘出当前档位的记录曲线图之类;前提要知道协议,187的协议是否和F17B的一样?用电脑采集数据已有坛友发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23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luke&bbs_id=9999

楼主:
【25楼】 keetian
看了你发的协议,感觉可以用AVR+图形LCM+EEPROM(187里面少了FLASH)可以实现数据记录仪功能喽,有时间的话值得一试

楼主:
以前一直搞不明白FLUKE插孔报错是怎么做,拿到FLUKE表才知道。坛友们应该看到FLUKE插孔里面是两个半园的接触片,不象一般的圆柱形,当有表笔插进去就会把两个接触片短接起来,MCU可以检测(具体检测方法未知)到当前表笔插进位置。FLUKE人性化做得不错啊

楼主:
呵呵,阿莫比较忙,迟两天搞也没问题,你能帮忙都已很感激啊!谢谢

网友(2010-03-25):
我也有一台187,用了好久对比新的胜利97,各参数都偏低%2左右,是否需要校准。

网友(2010-10-21):
你能确保胜利97的绝对精度,找个6位半以上的台表对比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