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帮小弟看个TC35I的4.2V电源问题(附原理图和PCB)

楼主(2009-07-19):
在2个月前小弟我在本论坛看了有关TC35I的制作信息,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我怀着满腔热情买了有所有器件,在2个礼拜的研究下!自己画了个图!但是,调试的初期,现在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下面我细讲问题!
    电路如下:

从原理总图里截出来的电源部分原理图 (原文件名:电源部分原理图.jpg)
    在上面的原理图画出来之后,我请教了部分网上有经验的朋友,都说这图没什么问题!
    原理图中:IN4004用IN4007代替!
              IN2582买不到,无奈用IN4007代替!
              22uf/35V用22uf/50V代替!这应该没问题!
              470uf用的是16V耐压的!
              LM2576用的是12V的!
问题是这样的:在找厂家做好PCB板子,焊好后,发现5V部分能正常供电,但是4.2V部分无法正常供电,而且直接输出12V!
              2576用的是以前作品上拆下来的!在第一次调试的时候不小心有一次电压表表头短路了电源+ -两端一次!但是过后5V还是正常输出的!
              在板子上照这原理图检查,硬件上实在检查不出来哪里有虚焊!
    不知道会不会是2576被我烧坏了呢?
    希望各位高手大侠们给小弟我看下,帮我进步哈!为了方便大家帮我检查错误,我把PCB板子上的电源部分布线发上来:

部分PCB板布线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小弟我先麻烦大家了,在大家百忙之余能帮助我!如果哪位高手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传SCH和PCB文件!

网友:
LM2576用的是12V的! 当然输出是12V了。要用LM2576-ADJ的片子啊。

楼主:
啊?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电子城的人还说LM2576的12V是它的耐压值呢!
楼上的兄弟,LM2576T-12输出就只能是12V么?

网友:
是的。LM2576T-12是输出不可调的,耐压有40多伏吧,我记不清了你要看一下数据手册。你只能用ADJ输出可调的片子,呵呵。

楼主:
我搞这个2576头都大了,我现在这个电路,要用什么型号的2576呢?LM2576T-5.0V?那会不会输出5V而不是4.2V呢?

楼主:
哦哦,知道了,谢谢你哈!

网友:
原理图上有错误

D4的接法,作用不明不白,不如直接拿掉,或者换成18V的TVS管,还能抗过冲。D14应该是1N5822,根本不是什么1N2582,而且不可以用4007替代。至于LM2576,图上居然标12V,楼主运气好,没烧模块。这个应该是LM2576T-ADJ,严格按照这个后缀来买,芯片上都印得非常清楚,不要听电子城的人胡扯,他们是手里有什么卖什么,哪管你回去是不是烧东西。

从C2,C3,R8,R19来看,你的电路图应该是来源于国内最早做西门子模块的人,只是以讹传讹,根本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原始资料上如此处理,是因为C2,C3使用了钽电容,而耐压不够,才这么通过电阻分压后处理的,你使用电解电容,一颗220uF,耐压大于25V,直接跨到电源输入和地之间就足够,完全不要这么处理。

还有,R20和R21决定了LM2576-ADJ能输出多少电压,按照你的取值Vout=1.23×(1+R20/R21)=3.55V,根本不是4.2V,3.55V驱动GSM注册,你的布线还那么细,TC35i如果不掉电,你是大仙。你不如取R20=3.6K,R21=1.5K,这样输出是4.18V,再把电源线和地线尽量布粗一点。

建议你好好看看LM2576的数据手册,不要迷信别处拿来的原理图。

楼主:
哇,太感谢 Appcat 苹果猫了,一说恍然大悟,嘿嘿!我上次提问题也是您的帮助!谢谢您哈!我知道了

网友(2009-12-07):
完全不要用LM2576,用LM29302,不用那个电感,和二极管,省事,减少空间.他是LDO型调整管,使用方便.

网友(2010-02-21):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

网友(2010-08-20):
回复 网友A:

六楼很正确,1N4007不是肖特基二极管,不可以使用
            LM2576或LM2596都是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