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RZ问题,魏坤同学的示波表信号输入必须用探针吗? 我用线直接连起来测

楼主(2009-07-19):
请教大家一个RZ问题,魏坤同学的示波表信号输入必须用探针吗? 我用线直接连起来测量信号,振幅和频率波动很大.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而且只要你连接可靠,测直流完全没问题(千万别电了哦)

高频的话那就影响太大了,基本上是线越长越大干扰,要求低还是能用的

网友:
50欧的嗎?

网友(2011-09-15):
我用的是同轴线连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同轴线应该要的吧,否则就成天线了。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探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同轴线连接应该没问题吧

我使用同轴还可以,但需要校准

关注我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49962&bbs_id=30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同轴线连接应该没问题吧
我使用同轴还可以,但需要校准
关注我的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49962&bbs_id=3051

还是使用了成品表笔。

网友(2011-11-14):
探针里有衰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