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网友的雕刻机上很少看到含油轴承。

楼主(2009-07-19):
看了许多网友包括本站的雕刻机,我产生了个疑问为何大多采用滚珠形式的直线轴承而不选用含油滑动直线轴承呢?按理在承重、噪音方面应该是含油轴承更优的啊?至于寿命现在的光轴、直线轴承的产品参差不齐,因为选用不当所造成的寿命缩短也屡见不鲜呀?还有实际上含油轴承寿命到底有多短?我见过旋转用的含油轴承比如电脑风扇,那确实寿命比滚珠轴承短多了。但是直线轴承与旋转轴承要求毕竟是不同的,而且我用过大厂”红叶“的电脑风扇全部是含油轴承,寿命不见得比滚珠短哦。看网站热心人多期盼扫盲。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修正一点功课没做好。阿莫的JJ是用含油轴承的,站长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楼主:
那站长的意思如果不使用合适的含油轴套还不如直接使用滚珠直线轴承?我的意思是在市面上就DIY而言这两种方案何种情况最优?或是差不多一样

网友:
第一批机将很快不再接受订单。 第二批机为了降低成本,将极可能不再使用盘起的含油轴套,改成市场上常见的直线轴承+光轴。
是不是就是指第二批还没开始?现在都是第一批?

楼主:
好像并不是这样,站长只是在第二批机中采用国产含油轴套而已,依旧不会使用滚珠直线轴承。我手上已经有了几个轴套与轴承(这是我供货商的叫法)轴套壁是非常薄的,轴承是壁较厚的就像盘起的那种还代法兰。在我的一个新项目中希望用到,目前在选型所以希望了解差异。而且我想成本并不是主要,因为如果同是国产含油轴承比滚珠轴承便宜,轴套就更便宜了。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84524&bbs_page_no=1&bbs_id=1027
好不容易搜索到一条,好像站里对这个讨论没有站长说的多哦。

楼主:
抱歉,欠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