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UKE 111二极管档测量不准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教各位大师们个问题:FLUKE 111二极管测量档没有测量就显示1.130V电压,测量正向时只有0.236V(用FLUKE77III测量是0.56V)不知是电路问题还是需要调试?其他档位正常。

楼主:
FLUKE  111使用手册ourdev_462598.pdf(文件大小:1.00M) (原文件名:11X系列使用手册.pdf)
FLUKE  111校正手册ourdev_462599.pdf(文件大小:446K) (原文件名:11X系列校正手册.pdf)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76724-1-4.html
不是回答你了吗?
你可能不敢自己动手修.
或者你只是属于那种只敢换个保险的.

楼主:
不知改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