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个问题

楼主(2009-07-20):
请教各位老师:想控制一个电源。控制(输入端)是0-5v(电流20ma)的变化量,输出要求为-5至+5v(电流500ma以下),输出与输入成比例关系。请教应该选用何种模块或电路?

网友:
你可以去做永动机了

网友:
TL431+TDA2030

楼主:
选用的模块上可以加6-12v电压

网友:
你的功率怎么会变大的啊

网友:
人家是控制输入,又不是电源输入

楼主:
2楼的老师,能否给个联系方式,好请教您

网友:
你题目要求不太明确,下面电路不知是否你所需的:

楼主:
我是个电子盲,设计要求可能说不太清楚,感觉就是您给的这个图纸,在in端输入0-5v电压,out端输出-9---+9V电压成线性关系
不知上图是否是完成此要求的电路

楼主:
另外不知您所说的tl431是做啥的,这里不应用吗?还有望您留个联系方式,以便交流

网友:
呵呵,在论坛交流得了。上图是输入0~5V。输出-5~+5V,图中D1就是TL431,C2、R7可不用。

楼主:
输出的电压是否能够驱动电机,也就是说,是否只是电平信号?输出的电流大吗?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3.5A,使用时需加散热装置。

楼主:
请问,正负9v的电压如何供电,是两个电源吗?

楼主:
另外,您是否有时间帮我做一个,当然是付费的。呵呵

网友:
呵呵,简单的电路谈不上付费吧。电源很简单,9V交流整流滤波后即可,不必稳压。

楼主:
我们只能用直流供电(电池),请老师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什么样的电池?电压多大?TDA2030方案电源损耗大,电池供电不合适。
另外电机驱动一般不必用-5~+5V驱动,全桥不用负压也可以实现正反转。

楼主:
我们是搞无人机的,机载电池容量可以到3,4安时,用锂聚合物电池,任务时间在2个小时以内。这个设计能否委托给您?我们很着急

网友:
【7楼】 cowboy 的图参考不错

楼主:
我不是搞电子的,自己按cowboy老师的图搞不定,希望各位老师支持一下

网友:
一个重要的参数:电源电压没给出,楼主是否不放便公开项目内容?说得不太详细,可发资料到cowboy3@163.com,看看能否为你解决。

楼主:
您指的是正负9v那个电源电压吗?我们这没有严格要求,从5v到12v都可以,当然,电压越低越好,电池重量轻,对飞行有好处。

网友:
这是一个适合于两节锂电池供电的电机驱动电路,在输入端输入0~5V,就右以在电机两端得到-5~+5V驱动电压。
使用轨到轨运入LNV358驱动功率管输出,桥式驱动。TL431产生2.5V基准电压。
R1~R9最好使用1%的金属膜电阻,以保证输入2.5V时,电机两端电压都同时为1/2 VCC。
这个电路我想了很久才能令到满足
Vout+ = (Vcc/2) + (Vin-2.5)
Vout- = (Vcc/2) - (Vin-2.5)
希望楼主用得上。
电机驱动专用IC很多,就是没见有符合单电源供电,且输出电压符合按上面式子的。

楼主:
虽然没大看明白,但十分感谢cowboy老师。我们自己搞可能比较慢,还是希望各位老师伸手相助。实在不行,只能自己试试了。

网友:
如果确认两节锂电没问题,我可以搭电路测试。

楼主:
我现在已经委托一个人去测试了,是否先让他等等?

楼主:
还有上面提到了lnv358和lmv358,是否都可以?

网友:
应是LMV358,LNV358是笔误。
上面电路已用软件仿真试过过行,楼主可搭电路验证。可能要注意的电地线走线问题,搞不好可能会引起自激。电源两端要加电容退耦。

楼主:
cowboy 老师:搭电路测试已完成,符合我们所需的效果,十分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呵呵,能用就好。
Q1~Q4可以用功率小一点的管子,节省成本和空间,只要散热做好即可。

楼主:
有几个问题您是否能介绍一下,
1.vcc的最大电压能到多少?
2.中点电压(输出0v)能否微调

网友:
VCC没什么限制,理论上30V也行,但电压高了电池的利用率就低,且驱动管发热也严重,两节电池的电压是最合适。
中点电压的微调可以把基准电压电路稍作修改如下:

楼主:
两节电池是指锂电池吗?7v左右

网友:
是的,两节锂电池电压范围就是7~8.4V

楼主:
Vout输出电压是否受vcc的电压高低的影响?

网友:
输入为2.5V时,两个Vout保持为1/2VCC,【23楼】已经出输入输出关系式。
而电机两端的电压只和输入电压有关,跟VCC无关系,电机两端电压为:(Vin-2.5)*2
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利用了电池的电量,在电池电压下降至6.6V时仍能输出满幅电压,并且使输出管的功耗均衡。

楼主:
也就是说,Vout的最大输出电压时正负5V?

楼主:
Vout输出能否加大?10V左右?

网友:
当然可以,电路要改改。要输出其正负10V,要求电源电源最少要有12V。

楼主:
12v电源我们能用,3节锂聚合物电池,拜托您了

网友:
终于改好了,电路结构略有不同,主要是为了电池电压低时更能最大限度地输出满幅电压,
电池电压低于11.5V以下,输出将不能达到正负10V,
R6、R7为60K非标准系列电阻,可用两个30K串联或两个120K并联,
电路满足下式:

Vout+ = Vcc/2 + (Vin-Vref)*2 ;
Vout- = Vcc/2 - (Vin-Vref)*2 ;
Vmotor = (Vin-Vref)*4 ;

网友:
“输入端)是0-5v(电流20ma)的变化量,输出要求为-5至+5v(电流500ma以下”

能量守恒定理在你这里行不通了。

楼主:
再次感谢cowboy 老师的支持,我们马上去搭电路

楼主(2009-08-19):
cowboy 老师:输出5V的电路我们测试了,有个问题出现:输出端电压有时不正常,当输入vin为2.5v时,有时输出电压为2v左右,能否
帮忙查下原因?

网友:
你是指23楼电路吗?输出2V是指电机两端电压还是两个输出端对地电压?

楼主:
没问题了,有一根线断了,不好意思

网友:
cowboy 老师:经过试验,感觉电机输出扭矩较小,5v或10v输出达不到预期效果。能否进一步加大输出电压?比如15v以上,我们可以提供18.5v的vcc电压。谢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电压过高了,对电阻的精度要求也高,否则输出电压误差增大。扭矩不足是否跟输出的两个电感直流电阻大有关?不知你现在用的是哪类型电感,线径尽量粗些。

网友:
cowboy真是太好了,呵呵。致敬!

楼主:
电感是个蓝色圆壳装的,写着1ro,具体参数不清,

楼主:
如果用5v直接连接电机,感觉扭矩比较大,但接上电路后,扭矩明显下降,是因为电感的原因吗?

网友:
你可以在感觉扭矩下降时,测量电机两端电压是否下降,同时测量电感两端电压,正常情况下电感两端电压不应大于0.1V,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表明电感内阻过大引起电压降。其实这个电感可以用0.5mm以上线径的漆包线绕成二三十圈,直径为5mm的空心线圈。
除了电感外,电路的驱动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可以测试空载和带载情况下输出电压的变化,正常情况下相差不应超过0.3V.

网友:
如果用在控制上,没有反馈,中值范围过窄,很难达到停止状态。

网友:
如果只是速度控制,应该反馈负载所带来的压降,进行反馈运算。

网友:
LS正解,要想实现恒速不能只依赖于恒压,不过这样需要闭环控制,复杂程度增加不少。

网友:
如需改成正负15V输出,按41楼电路,改变参数:
R1 :20K
R13:22K
R14:220K
R5 :20K
R15:22K
R16:220K
R12:2.2K

楼主:
试着按照41楼的电路搭接了电路,不知为何输出电压非常不稳定,不知原因为何?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5v输出的电路,发现舵机输出扭矩小的原因与vin变化量过小也有关系,我们的vin输入来自陀螺,发现它的输出在+3---+2v之间,这可能是导致电机扭矩小的主要原因,想请教老师能否将它的输出电压放大?

网友:
试着按照41楼的电路搭接了电路,不知为何输出电压非常不稳定,不知原因为何?
========================================================================
是否自激了?地线要处理好,输入端器件引线尽量短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5v输出的电路,发现舵机输出扭矩小的原因与vin变化量过小也有关系,我们的vin输入来自陀螺....
========================================================================================================
请提供陀螺的资料

网友:
果然是控制的舵机啊,呵呵。怎么不选用比例舵机,或其它带驱动的。

楼主:
是adi陀螺,中点电压在2.5v左右,0-5v输出,300°/s,是否可以在23楼的电路基础上加入运放?这个电路还不是用来控制舵机的,以前用过舵机电路来控制
电机,发现当输入为中立值时,电机抖动十分严重,估计与我们采用的Swiss空心杯电机过于灵敏有关

网友:
如果要求较高的话,用模拟电路搭还是比较麻烦的了。
中值附近的值如果不是太重要可以运放屏蔽掉,如果需要的话,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整个方案可用|(AVR'AD)-(AVR滤波)-(AVR'PWM)-驱动电路| 不知可行?

网友:
请先确定陀螺输出电压幅度不足的原因,如果是输出阻抗较大引致,可以用LMV358加一级缓冲电路,电路就不画了,3脚输入,1、2脚短接后输出即可。如果是陀螺灵敏度不够,才需要放大电路。

网友:
我们认为是陀螺灵敏度不够,能提供放大电路吗?

网友:
如果仅是灵敏度问题,仍可使用41楼电路,通过减少部分电阻取值,以达到较高的放大倍数.
规则如下:
Av = 2*R6/R1
减少R1,就可以提高放大倍数,减少R1时,R5,R13,R14,R15,R16需同时减少相同的比率。

一个例子:
R1=R5=10K;
R13=R15=11K;
R14=R16=110K;
这时放大倍数为12,输入2~3V。输出-6~+6V。

楼主:
此方法23楼电路是否适合?

网友:
对于23楼电路,只需同时减少R1、R4即可

网友:
SN76604是脉冲输入,似乎不合楼主要求。

楼主:
继续在试验cowboy 老师提供的5v输出的电路,效果很好,不过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是陀螺仪输出vin,在临界点(2.5v)附近,会产生自激振荡,请问老师能否加一个比较电路,比如,在2.5±0.3v时,输入电压依然为2.5v,最好是可调的,因为现在还不知临界点的实际电压范围。拜托

网友:
电机在很低电压下是不能正常正作,堵转、电流变大、负载呈大感性,这也许是自激的诱发因素。
单从输入电压方面改动不是一个好的途径,考虑全局性能要求,才能选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
【70楼】 dongdong72
在2.5±0.3v时,输入电压依然为2.5v,最好是可调的
===============================================
下面电路能达到要求,但不建议这样做,最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Q1为KI8205,可用锂电池保护板上的对管代替。

网友:
电子盲还搞电子,应附毕业设计

网友:
电子盲还搞电子,说明LZ是老板啊!手下有一批员工帮他干活呢!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要请教 cowboy老师:您给出的电路是以固定斜率输出的,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在2.5v附近输出电压偏低,能否将输出变为曲线(可调)。实在麻烦了。(在2.5±0.3v时,输入电压依然为2.5v,最好是可调的)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暂不考虑。

网友:
楼主大概想要的是这种曲线吧,调节RV2可改变曲线曲率。别再复杂了,否则要用单片机...

网友:
cowboy 模电相当强啊,赞一个

网友:
还不是一般的强。呵呵。

网友:
如果不考虑屏蔽中间2.5±0.3V那一段就省多了。

楼主:
四个2极管的作用是否还是控制2.5±0.3不输出?能否给出整个电路图?拜托

楼主:
cowboy 老师不在?

网友:
【79楼】电路没的控制2.5±0.3不输出,把该电路接于23楼前面就行了

楼主:
您终于来了,呵呵,如何接于23楼,不是太懂,能否提供进一步图纸,另外,23楼的R1和R4我已改为3.33k,是否有影响?

网友:
R1和R4我已改为3.33k没问题的

楼主:
cowboy 老师,我们现在在做多种方案试验,感谢您不厌其烦的提供支持!!!!
还有一个方案希望您予以指导:我们设计再加一路信号输入(vin),中立值也是2.5v范围为0-5v,与原有输入进行叠加后输出,是否可行?望您指导

网友:
把上图输入端的R10分成两个,每个102K,分别接到两路信号。

楼主:
cowboy老师:我们按照84楼的图纸连接了电路,发现r9两端压差0.3v,vout输出电压为1.8v左右,是否正常?另外,请教一下4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大概正常吧,没试过,只是仿真过。
4个二极管作用是使运放产生非线性放大,输出和输入呈曲线关系。
调整RV2可得不同的曲率:
RV2大时,曲率大,放大器在输入2.5V附近放大倍数高,远离2.5V时放大倍数低;
RV2小时,曲率小,放大器在输入2.5V附近放大倍数稍高,远离2.5V时放大倍数稍低;
RV2=1K时,输出近乎直线;RV2不要小于1K,否由输出幅度不足0~5V。

楼主:
如果vout输出1.8v,与中点电压相差较多,我们虽然在R4下的tl431上加了电位器,但中点调不过来。刚才又量了一下rv2的vout是7.35v,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84楼图没考虑中点调整,如需调整请按下图

楼主:
R12是860Ω吗?

网友:
是680,图太小了,以前的文件没保留。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vout的输出电压一直为7.5v左右,不知原因是啥?

网友:
提供电压参考:输入2.5V时,U3:A的1、2、3脚均约为2.5V,U3:B的5、6、7脚也应为2.5V左右。

楼主:
刚刚测量了各脚电压,1,2,3,5为2.4v,6为6.13,7为7.45,总电压为7.6v

楼主:
还想请教老师,现在输出会产生自激,能消除吗?拜托老师再帮我看看91楼的事。

网友:
注意运放5脚电压比6脚电压低,输出应为0,请检查接线否有误,测量是否正确。
U3的3脚、5脚各接0.01u电容到地看看能否消除自激。

楼主:
R1和R4我已改为3.33k电阻,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