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程序

楼主(2009-07-20):
急求单片机向SIM300或其他SIMCOM系列模块写AT指令的C程序  单片机最好是C8051F930其他的也行  我是个菜鸟  女生弄这东西又太费劲大家帮帮忙吧  弄了快一个月没弄出来  拜托大家了啊

网友:
AT+CGDCONT=1,"IP","CMNET"
AT+CIPSTAT="UDP","202.102.154.3","8000"
AT+CIPSEND
>ABCD1234(CTRL+Z)
就OK了!

网友:
买个DTU更简单啦

网友:
先问问,串口有没有调通?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怎样从串口发送一个字符,怎样发送一串字符;怎样接收一个字符,怎样接收一串字符吧。

网友:
请问谁写程序时对GPRS返回的数据进行判断了呢?比如哪一条是否返回ok,是否已连接上?

楼主:
串口还没哦  现在连T2定时器设置波特率都没弄出来哦0

网友:
【5楼】 xueyingmixin
这些信息不判断,如何知道模块当前的状态,比如:如何知道有没有注册网络,有没有连接到主机,如何断线重连.发送失败如何重发?

网友:
【6楼】 coolwujiaqi
串口还没哦  现在连T2定时器设置波特率都没弄出来哦0
///////////////////////////////////////////////////////

那就先把串口调通吧,先不要说什么GPRS.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先研究通信吧

网友:
谢谢七楼:我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1.如何知道有没有注册网络,AT+CREG?
2.有没有连接到主机,AT%IPOPEN="UDP","111.11.111.111",10,5000,10
CONNECT,就算是连上主机了吧?
3.如何断线重连.如果有心跳包在不断的发送是保持常在线,如果断线了,重新发上一条。
4.发送失败如何重发?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回答的正不正确,还请指正。
我的问题吧,就是哪怕不是每条AT指令要判断一下,但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的AT指令上判断吗?这个就需要中断接收
置标志位,比如发送一条AT指令,返回的是AT   OK  ,O在第六个字节上,但是我们接收函数有时很正常接收到,有时就不是这样,
如果想判断返回的是否是OK,挺难的,弄了很久了。
看到了苹果猫老师写的透明传输的程序,有判断,很详细,功能多。但是我用的是ICC,结果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11楼】 xueyingmixin

我认为 你说的思路都是正确的!
至于判断返回的数据分析,可以调用库函数的字符串比较函数,或者自己写一个类似功能的函数,单靠第几位是不能正确判断的.因为我在测试时发现,就算你发的数据全部正确,GPRS模块也可能给出预想不到的结果.
  苹果猫 代码很有启发性,你可以多参考下.

网友:
例如:这是一段测试是否连接成功的代码.
使用MSP430F247,IAR编译环境.
接收数据在REC_BUF数组里,使用GPRS_wait_count 在定时器做超时记时.
//------------------------------------------------
  pt = strstr(REC_BUF, "CONNECT OK");
     //pt = strstr(REC_BUF, "REG:");
     if (pt != NULL)  //
     {
      return 1;
     }
     pt = strstr(REC_BUF, "ERROR");
     if (pt != NULL)  //
     {
      return 0;
     }

     pt = strstr(REC_BUF, "+PDP: DEACT");
     if (pt != NULL)  //
     {
      return 0;
     }
     k = 0 ;
     if(GPRS_wait_count == 0) //超时
      return 0;

网友:
嗯,这个程序挺好,我试试去!我也一直在看苹果猫的程序。

楼主:
苹果猫的程序上哪看啊

网友:
就在本论坛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908785

网友(2011-04-12):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还在不在这论坛了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相关课题  是毕业设计 急求指导!!!

网友(2011-05-29):
GPRS里的心跳程序该怎么写呢?及数据的传输和接收程序??我用的是MC55模块,各位高手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