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买了一只泰克P6021交流探头放大器,我Kao! 打开后竟然写着Copyright.1965年 (

楼主(2009-07-20):
上星期我购买了泰克的无源交流探头。

我在想: 是否前面加一个放大器,就能变成有源探头?

无意在淘宝上,竟然发现真的有放大器卖。 店主开价600元,最后还价500元包快递费成交。

今天收到后,打开, 哈哈,怎么写着是 Copyright.1965年?

看它的工艺与用料,的确是几十年前的产品啊。 难得这东东的成色还比较新,我认真研究过,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外壳与颜色也是泰克一直的风格。

没有任何使用资料,也没有带电源。需要自行接入电源。 电源是多少伏我也不知道。不过考虑卖家是四川农村的,这点钱我就不退货。

大家讨论一下能否用起来? 如果用不起来,就当是我的收藏品好了 :)

网友:
1965年都有这个工艺了?

网友:
这个是文物啊。建议阿莫收藏,类似收藏多了,可以自己办个展览。

楼主:
【3楼】 Appcat 苹果猫
这个是文物啊。建议阿莫收藏,类似收藏多了,可以自己办个展览。
------------------------------
我有点奇怪,泰克的P6021探头,到底生产了多少年了? 现在仍在销售中的 :)

既然是文物,我就出价拍卖。 拍卖价1000元起(小声地说:让我有点赚头,哈哈)。

网友:
P6021不是霍尔传感器,其实和交流钳表一样的原理,50年前已经在卖也不奇怪。
只要它符合设计指标,而且这个指标不算过时的话,也没有停产的必要,毕竟是无源器件,不存在器件更新换代。

楼主:
【5楼】 gzhuli 咕唧霖
---------------------------
帮忙研究一下:

1. 它的供电是多少V的?

2. 使用它时,(原文件名:04 与我之前购买的无源探头与接口盒的合照.jpg) 中的接口盒应该不用了吧。直接将探头插入这个放大器就行?

3. 加上它后,能否称作有源探头?

4. 你评估它的性能如何?

网友:
真的难以想象,老美当年就凭这样的技术登上月球!!我日啊!!

网友:
你查下资料,可以的话还是能用的。

网友:
> 【7楼】 lionwang3  真的难以想象,老美当年就凭这样的技术登上月球!!我日啊!!
老美的数学和物理好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80年前后的产品,60年代应该还没有TO92的封装形式吧。从元件标号来看,也是79、80年。

网友:
有79年和80年生产的电阻

网友:
个人觉得Copyright并不代表生产日期,说该设备的诞生年月可能更确切一些。这个探头放大器是1965年形成产品的。

如果没有改动,那么即便是85年再生产,也没必要把Copyright改掉。

*感觉这个搭桥比HP那个表的搭桥差的远啊。

网友:
工艺感觉这么乱的

网友:
只能是收藏用的古董,有源?非VPI接口的都没用了
现在的Tek都使用VPI接口的,其它N早就淘汰了
因为VPI耗电比较大,所以低端机型还要额外给探头提供12V电源

网友:
还好不是1695年。

网友:
这种结构对温度、震动、电磁干扰等都很敏感,还是电子管后时代的器件和工艺,像那么大的可调电容、及其它阻容器件,确实可以进博物馆了,还有那么长的引线,做测量使用是很不合适的。

阿莫收藏起来吧,就当给四川农村捐了笔款

网友:
16楼】 wxyuwei
积分:29
派别:
来自:
这种结构对温度、震动、电磁干扰等都很敏感,还是电子管后时代的器件和工艺,像那么大的可调电容、及其它阻容器件,确实可以进博物馆了,还有那么长的引线,做测量使用是很不合适的。

阿莫收藏起来吧,就当给四川农村捐了笔款

-------------------------
那个外面旋钮连接的是个波段开关不是大的可调电容
里面的其他可调,现在的agilent还是在使用的,只是你了解的很少或者是完全不了解而已。,

网友:
-------------------------
那个外面旋钮连接的是个波段开关不是大的可调电容
里面的其他可调,现在的agilent还是在使用的,只是你了解的很少或者是完全不了解而已。,

------------------------------

呵呵,我不会连可调电容与波段开关都分不清的。

那东西叫瓷介可调或微调,一般是几P到几十P,想想温度和空气湿度对其的影响吧,想想过去收音机为什么总跑台?

网友:
现在的贴片可调电容的外径只有2-3MM,我是与之对比的。

阿莫可以单独测量下此电容的温度变化,20-50之间不会低于5%,热涨冷缩的自然规律,体积越大,影响越严重。

如果受灰尘覆盖加上潮湿影响,变化就更厉害!

网友:
至于说现在还有人在用,那就是抬杠了,现在500的万用表也有人在用,10几元的数字表的精度也不会低到哪去,但要看看使用者和测量的目的,这物件与阿莫那上万甚至打算购置十数万的仪器是不搭配滴。

楼主:
【18楼】 wxyuwei
积分:32
派别:
来自:
-------------------------
那个外面旋钮连接的是个波段开关不是大的可调电容
里面的其他可调,现在的agilent还是在使用的,只是你了解的很少或者是完全不了解而已。,

------------------------------

呵呵,我不会连可调电容与波段开关都分不清的。

那东西叫瓷介可调或微调,一般是几P到几十P,想想温度和空气湿度对其的影响吧,想想过去收音机为什么总跑台?

那个的确只是波段开关。

网友:
再说说波段开关,这个名字也是有收音机而来滴。

看本机所用的材料,应该是塑料制品,在电压与频率方面是比不了陶瓷材料的。

还有吸水性上。

这就是现在在高频、高压、高温器件上仍还是广泛使用陶瓷材料的原因。

网友:
呵,我说的是这三个东东

网友:
1.呵,我说的是这三个东东
--------------
这3个东东体积并不大,你看清楚再说
现在的AG tek 等品牌的高端仪器中仍然有使用。
估计你就是喜欢啥元件都安装在pcb上面,好看,是吧!

2.至于说现在还有人在用,那就是抬杠了,现在500的万用表也有人在用,10几元的数字表的精度也不会低到哪去,但要看看使用者和测量的目的,这物件与阿莫那上万甚至打算购置十数万的仪器是不搭配滴。
-------------------------------
看清楚,不要浮躁,我说的是AG现在生产的仪器中,包括高端仪器。

网友:
一个小说明

一个简介
http://www.amplifier.cd/Test_Equipment/Tektronix/Tektronix_other/P6019.htm

下面这个有个FTP,貌似匿名连接数有限
http://bama.sbc.edu/tektroni.htm

ftp://bama.sbc.edu/downloads/tek/134/

网友:
很短的导线都是一个电感及电容,导体相互间的影响就是互感和电容,还有对外界杂散电磁干扰的接收,在直流或低频范围可以忽略,在交流,特别是高频领域就不可小视了,应该阿莫切身经受的例子,就是那条劣质鳄鱼夹测试线,除了屏蔽不良,它的特性阻抗也与机器不匹配,现在一般是50Ω标准,阻抗不匹配,你怎么能有精确的测量值呢。

看本机,导线长,并与周边导线混杂,他们之间就又形成了与理论设计不同的参数,这个参数,叫分布参数,当然,现代的电子设备也避免不了分布参数的影响,但由于现在的电子设备结构小巧,受外界影响小,并有内部计算机进行各种补偿,所以就能保证了精度。

网友:
一些其他型号说明书
http://energy.ece.illinois.edu/equipment/equipment.html

楼主:
谢谢阿高! 果然是搜索王!

网友:
这个就说明生产日期最早应该是79年

网友:
哈哈,找到了套件完整说明书~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62863.jpg(文件大小:40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原厂组合套件图)

134的说明书,里面居然带电路原理图,和器件参数。那个年代的人真实在呀~~

小配件的说明书

楼主:
【30楼】 1235679 阿高

134的说明书,里面居然带电路原理图,和器件参数。那个年代的人真实在呀~~
------------------------
哈哈,有线路图,就身价几倍了 :)

网友:
呵呵,30楼下得真快,我在bama.sbc.edu下只有3K/s,吃完饭回来看到已经传上来了。

网友:
电阻上标着8046,晶体管上标着7932,肯定是80年代的产品了,

网友:
值,新的比你一台示波器还贵

网友:
65年不可能从美国买到这样的产品呀,要真是,那阿莫你大发了!
楼上一些朋友分析得在理!

楼主:
【34楼】 newbier
值,新的比你一台示波器还贵
-------------------------------
怎么这东东的布局这么乱?

乱得有点感觉低档的样子啊。

网友:
上面的说明书最新版权是1969年。里提到编写标准是遵循1959年MIL-STD-12B,而MIL-STD-12C是1968年的,MIL-STD-12D是1998年的。
而另一个遵循标准是IEEE 260,近期是1993年,最早的是IEEE Std 260-1978,1978年的。

网友:
不算乱啊,成色不新倒是真的,有点脏,像是油污,元件氧化比较厉害。

网友:
好东东就是那么乱也工作的很好。

网友:
http://cgi.ebay.com.sg/G56017-Tektronix-Type-134-Current-Probe-Amplifier_W0QQitemZ330345005977QQcmdZViewItemQQptZLH_DefaultDomain_0?hash=item4cea18c399&_trksid=p3286.m63.l1177&_trkparms=%7C293%3A1%7C294%3A50

这东西在EBAY不到30美元?

楼主:
【40楼】 1235679 阿高
--------------------------
哈哈,淘宝上只有一家有卖。

ebay 买回来,快递费都不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全套的,贵一些。

楼主:
【42楼】 1235679 阿高
这个好像是全套的,贵一些。
-----------------------------
看不清楚电源是怎么样的。

不过正如我上面猜的, (原文件名:04 与我之前购买的无源探头与接口盒的合照.jpg) 中的接口盒就不必使用了。

网友:
肯定不能国际邮购啦,快50美元了。
不过价格还是有点贵:)

楼主:
【38楼】 gzhuli 咕唧霖
不算乱啊,成色不新倒是真的,有点脏,像是油污,元件氧化比较厉害。
------------------------
元件氧化得不算厉害了。

我感觉正如卖家所说的,有8成新了。

网友:
看说明书,上面有两个电源供应器的电路,115V和230V的。阿莫看书不仔细:)

网友:
貌似很好的东西,但我不太懂。

网友:
凌乱不堪,比较垃圾,别用吧,收藏可以。。。40多年前的了

网友:
【22楼】 wxyuwei
完全的不懂装懂

楼主:
【50楼】 coody
凌乱不堪,比较垃圾,别用吧,收藏可以。。。40多年前的了
---------------------------
这是泰克的产品。不要这么轻易下结论。

网友:
【22楼】 wxyuwei
完全的不懂装懂

------------------------

说说你懂的理由?

网友:
对这没乱的焊接有点怀疑。看实际的使用情况再说吧。

另:如果这不是泰克,就该有人开骂了。

网友:
这个是文物啊。建议阿莫收藏,类似收藏多了

网友:
不要小瞧欧美的技术,手头有一些二战前期的无线电杂志,现在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10几年前和某位专利局的人聊过,欧美50年前的东西,现在解密后我们拿来看还是很先进的。

网友:
有图纸 谁做个不乱的 来比比 模电盲太多了

网友:
可能大家对规规矩矩的贴在PCB上的东西觉得很好,对这种搭棚电路觉得就很不好,其实恰恰这样的电路互相耦合才最小的。至于楼上有人说那个陶瓷微调电容的问题……温漂、“湿”漂是有的,不过绝对不会影响仪器的最终精度就是了。古董收音机漂台是因为他采用的LC选频,跟这个微调电容没有关系。
并行走线的耦合最大,而交叉走线的影响最小,所以空间搭棚的信号非常干净的……何况人家在关键地方还采用了绞合线。如果猜的不错,焊锡应该是含银的。
这种搭棚焊法的效率是最地下的,不是随便找个工人就可以做的,得是熟练工,在人工成本极高的欧美……只有end级产品才会采用。
阿莫好手气啊……这都淘到了。

网友(2009-08-29):
不放心的话 去校准一下

网友:
真佩服他们呀!那时候就懂技术储备啦。

网友:
电子管时代是没有PCB的,全是搭线。

网友:
电子管时代国内是没有PCB,国外不一定。

网友:
阿莫用起来没有 电源还没搞清楚 我来给你出个"馊"但也许好用的方法 到板子上顺着电源进线找 看看有没有滤波电容 如果有那最好了 看看它是几V的 取个标准电源 但比电容额定电压小一些的试试 找到200V以上的电容请带好安全帽再试 哈哈

网友:
登月的CPU还不如现在的单片机。。。

网友(2009-10-05):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原装的探头好用,贵呀.
要500块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结构和元器件的产品我们国家70年代也有了,我以前在公司弄过一个高校淘汰的70年代产的上海某无线电厂产的300M的示波器,里面的结构超复杂,主要是结实,用料足,工艺不错,就是样子笨重了一点,外观有点破损。但是测量几百兆的高频信号效果还是很好的,比80年代流行的日立100M的示波器差不了多少。
现在的国产电子产品很多都被做烂了,能省就省,不能省的也省,使用劣质元件,工艺粗制滥造,痛心啊

网友(2010-05-13):
不应当迷信老外几十年前的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大家对规规矩矩的贴在pcb上的东西觉得很好,对这种搭棚电路觉得就很不好,其实恰恰这样的电路互相耦合才最小的。至于楼上有人说那个陶瓷微调电容的问题……温漂、“湿”漂是有的,不过绝对不会影响仪器的最终精度就是了。古董收音机漂台是因为他采用的lc选频,跟这个微调电容没有关系。
并行走线的耦合最大,而交叉走线的影响最小,所以空间搭棚的信号非常干净的……何况人家在关键地方还采用了绞合线。如果猜的不错,焊锡应该是含银的。
这种搭棚焊法的效率是最地下的,不是随便找个工人就可以做的,得是熟练工,在人工成本极高的欧美……只有end级产品才会采用。
阿莫好手气啊……这都淘到了。
學習了。但這跟國內山寨產品省電路板成本的凌空飛線,不是一馬事,真正的山寨還是該罵的。

网友:
注意这张:ourdev_462814.jpg,里面的钽电容是纯银质的外壳(不是镀银,是整块都是纯银的)。可见用料还是很足的。
这样的电容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哥们拆过n多个,然后弄了好几两的银子呢(不过可惜的是让他妈当废品打包给卖了……)。

网友:
感谢72楼的兄弟翻到这贴,有幸看到这样的古董,长见识了

网友(2010-09-11):
回复 网友B:
【59楼】 nano 纳诺
可能大家对规规矩矩的贴在pcb上的东西觉得很好,对这种搭棚电路觉得就很不好,其实恰恰这样的电路互相耦合才最小的。至于楼上有人说那个陶瓷微调电容的问题……温漂、“湿”漂是有的,不过绝对不会影响仪器的最终精度就是了。古董收音机漂台是因为他采用的lc选频,跟这个微调电容没有关系。
并行走线的耦合最大,而交叉走线的影响最小,所以空间搭棚的信号非常干净的……何况人家在关键地方还采用了绞合线。如果猜的不错,焊锡应该是含银的。
这种搭棚焊法的效率是最地下的,不是随便找个工人就可以做的,得是熟练工,在人工成本极高的欧美……只有end级产品才会采用。
阿莫好手气啊……这都淘到了。
------------------------------------------------------------------------------------------......

正解,高频电路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
银壳钽容、交叉搭棚、银质焊锡,真的很实在啊

网友(2013-06-02):
好奇,当年这样的PCB是如何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