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了几个SI4432芯片,想自己做个板子,请教下RF的DX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20):
我买到了几个SI4432芯片,想自己做个板子,请教下RF的DX,参考论坛的电路图
我没买到0402的电感,
(1)0603,0402 ,在433M下应该区别不大把?
(2)晶震我也只买到了很小的四脚无援晶震,但是32M的,晶震一定要30M的吗?一般两脚的可以吗?有源晶震的可以吗?
谢谢了~

网友:
这么小的元件的确不好买啊~, 用0603应该可以的吧,没经验

网友:
【楼主位】 ppa2001

我买到了几个SI4432芯片,想自己做个板子,请教下RF的DX,参考论坛的电路图
我没买到0402的电感,
(1)0603,0402 ,在433M下应该区别不大把?
(2)晶震我也只买到了很小的四脚无援晶震,但是32M的,晶震一定要30M的吗?一般两脚的可以吗?有源晶震的可以吗?
谢谢了~
----------------------------------------------------------------------------
0603,0402都可以的了   晶体要30m的,应该很好买啊 怎么买不到呢?呵

网友:
输出频率和你的预置分频和输出环路分频有关系,晶体只要在DATA的范围内就可行,参考电路的参数和封装可以用来参考,不是要求你全抄,根据自己要求来设计,玩RF没有频谱仪、频率计和功率计可不好玩哦。

楼主:
先谢谢各位DX了,那个四个角的,无源晶震,大概3mm*2mm左右的 ,死都没买到~只有32M的
如果是两脚的倒是很多,但不清楚用两脚的可以不~

楼主:
LS的DX,那里可以买到那种超小的30M,无源晶振哈?
你那里可以买到不?

刚去实验室拿东西,在一个布下,忽然发现一个 agilent E4402B 100M-3.0G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频谱仪~我运气太好了,等搞定板子,先老师申请使用下~呵呵

网友:
【6楼】 ppa2001

两脚那种肯定可以用的 20个ppm以内都可以的~

楼主:
板子画完了,拿去做了,第一次做RF,不晓得可以跑几米~希望能有1KM~呵呵~

网友:
lz用啥画的pcb 走线还带圆角的?

网友:
ppa2001速度真快,顶

楼主:
哎,今天拿到板子了,结果焊接的时候发现问题,0603的标准封装比原件大太多,导致原件很稀松~听说这样对RF效果很不好,最郁闷的是UPG2214的封装,我没检查,就用的普通的TTSOP6,实际引脚间距比原件的要大得所,差点2214就焊不上~好在最后凑凑霍霍的焊好了 ,不晓得最后效果会怎么样~?等这板子调好后,只求能用了,在重做下吧,板子还是慢便宜的,做了12快,60远

网友:
喜欢 这个射频线是怎么走出来的 ? 圆形的 ? 能不能下次做的时候卖几个PCB给我  你好像是杭州的吧 很关注这个的

网友:
请问下LZ:你的PCB的微带线是怎么画的?有PCB的参数吗?高频电感0603在哪里买的呢?
我在做2.4G的信号源,PCB也画好了,准备投板,不知道你的PCB是在哪里投的,好便宜哦。

楼主:
我在南京的,晕,那个是随便画的,PROTELL99SE中 用Shift+Ctrl选择,我刚接触RF,还都不了解呢~准备用433M的频率,
只是知道画成圆弧的好些。电感在南京直接买的~,也只有几种参数,纳哼级别的。板子也是在南京做的。

网友:
电感多少钱啊?我问了下深圳的卖家,高频电感0603封装的,100个起卖,一块一个,晕,我要好几种电感。

你的PCB过孔设为多大呢?南京做板这么便宜,幸福啊,怎么算的价格呢?

楼主:
电感,好像一毛一个吧,我买的少,直接说买2远的,也不知道给了多少~
南京一般的大概是 30(第一次交开版费) + 面积(平方毫米)乘以1毛钱 *块数

网友:
南京一般的大概是 30(第一次交开版费) + 面积(平方毫米)乘以1毛钱 *块数

不是平方厘米吗??

楼主:
哦,是平方厘米~

网友:
再请问LZ,你的板子的过孔内径和外径多大啊?SI4432的焊盘间距是多少呢?

楼主:
考虑到做板子有要求 过孔比较大,外0.6mm 内0.5mm
我把板子的封装导出来了,你看吧~99SE,UPG2214的封装可是不对的!大了~~

网友:
谢谢LZ,晕倒,自己的修改,好多过孔啊...

楼主:
过孔我随便加的,我看资料说是过孔小点好,分布电容少,加多少个我也不清楚,随便点的~呵呵

网友:
楼主!你南京哪的啊?在哪做的板子?介绍下!很便宜哎~~~~我也南京的!你4432的程序调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刚开始看芯片手册呢~~还早呢哈

网友:
【30楼】 ppa2001

-----------------------------------

你做板子好便宜哦  哈哈 哪裏做的啊?

网友:
收藏一下。正好我也打算做一个。楼主调试心得和效果也出来写写啊!

网友:
还是询问lz:那里做板子的,可否 快递到付??
30+XX   真的很便宜啊,这样我每个月就出一个PCB了!!

恳请lz告诉一下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哦,就在南京华龙里.很多家都这个价的,快递不清楚哈,我都是直接去柜台做的~
他的 邮箱是 CQJ8888@163.COM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9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ppa2001&bbs_id=9999

你也做电调哈,指导资料也发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 ppa2001@163.com

网友:
哦,就在南京华龙里.很多家都这个价的,快递不清楚哈,我都是直接去柜台做的~
他的 邮箱是 CQJ8888@163.COM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9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ppa2001&bbs_id=9999

你也做电调哈,指导资料也发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 ppa2001@163.com

-----------------------------------------------------------
ok,都是参考mk的blmc来做的,今天刚看到你的回复!已经发邮件给你了

网友(2009-08-20):
请问楼主调试效果怎样呀???????????

网友:
打板在那里做的?那么便宜?

网友:
LZ,现在的调试情况怎么样了。。我也正在调试这个,不好下手。

网友:
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网友:
SI4432是大功率的射频,官方说是20dB,实际目前做到18个dB,在选择外围匹配电路的期间参数时,为了达到最好的发射距离还是要注意参数匹配,电容要高频的,电感要绕线的,精度在8%以内,推荐品牌“村田”(本人也讨厌日货,但为了达到产品的最好效果没有办法),你的电容和电感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你的接收灵敏度和功率;晶体就更重要了,在你选定频偏时就决定你要什么样的晶体,精度很关键,是10PPM还是20ppm,要满足你的带宽,再者,你的晶体一定是30M,因为SI4432不像其他的片子,在可调电容下对晶体的值要求比较苛刻,而只需要你的晶体是30M,精度到了20PPM就OK,10PPM就更好了,你的频偏越小,你的接收带宽越窄,你的接收灵敏度越好!
  解析到此,不知道是否罗索和不清楚,线下交流!462717405(QQ)

网友(2009-09-24):
直接用模块

网友(2009-11-15):
1.1 SI4432无线发射接收模块简述

   SI4432模块分为垂直天线和水平天线两种方式,此款为水平天线模块,采用了Silicon Labs的Si4432作为无线收发芯片,是一块完整的、体积小巧的、低功耗无线收发模块。模块集成了所有射频相关功能和器件,只向用户提供简单的几个数字I/O口,用户不需要了解无线电的相关知识,就可以使用本模块轻易的开发出性能稳定可靠的无线相关产品。本模块还提供配套开发主板和开发代码,让用户更快地掌握模块的使用,缩短开发时间,节约开发成本。

1.2 SI4432特性

(1)完整的FSK收发器。

(2)工作频率范围430.24~439.75MHz;发射功率最大20dBm,接收

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s);空旷通讯距离800米以上

(波特率9.6Kbps)

(3)工作频率范围900.72~929.27MHz;发射功率最大20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空旷通讯距离800米以上(波特率9.6Kbps)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1.3 SI4432应用场合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

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

第四章 配套开发板简介

本板为SI4432模块开发而设计的单片机控制板,也可用于51/AVR单片机的学习的开发。开发板兼容5V和3.3V的51/AVR(ATmega162)两种单片机。板上设计有5V和3.3V电压转换芯片,只需接入8V到12V的电源电压即可,开发板有5V和3.3V电压输出口可以当作5V/3.3V电源向外供电。板上还有集成有串口下载,SPI下载,JTAG仿真口,配有四位数码显示和四个独立按键,以便于模块开发调试,是一款经济实惠的学习开发板。

     昆山龙翔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914977221

网址:http://shop59020530.taobao.com/

E-mail:2004lixiang@163.com

QQ:  46568890

联系人:龙经理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具体最新详细资料请向本公司技术支持索取】

网友:
楼主做到了多少米?

网友:
高频用绕线电感比较好  叠层的不推荐

网友:
请教下,SI4432底部有焊盘的,怎样手工焊接?

网友:
需要涂锡膏,吹上去,加补焊,差不多了!!!

网友(2010-01-12):
底盘不焊~

网友(2010-03-20):
我想问一下 LZ 的晶振在哪里买的?

我着急用

网友:
晶振很重要!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