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接口CSI10接受数据问题

楼主(2009-07-20):
使用CSI10读取rohm的1024×16bit EEPROM,发送读取命令、地址正常(通过示波器看/SCK10和SO10波形),EEPROM数据输出正常,但是代码中读取SIO10失败。不知道读取方法需要注意什么,请有经验朋友指点。 读取代码片段如下:

                  UCHAR revBuffer1 =0,revBuffer2=0;
                SOTB10 = 0b00000001; /*1 10 000001 read data*/
                while(CSIM10.0){
                }

                SOTB10 = 0b10000001;
                while(CSIM10.0){
                }

                SOTB10 = 0;               //读取16bit 高8位数据
                revBuffer1=SIO10;
                while(CSIM10.0){
                }

                SOTB10 = 0;              //读取16bit  低8位数据
                     revBuffer2=SIO10;
                while(CSIM10.0){
                }
                      。。。。。

revBuffer和revBuffer始终是初始值0,(而从示波器数据看,EEPROM已经返回正确数值,和/SCK10信号配合正常),请教还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PS:系统设置,时钟设置,CSI10设置 使用代码自动生成工具, 对中断处理进行了修改,使用CSIM10.0进行判断,不使用原有中断程式处理

楼主:
没有使用在线或在电路(in-circuit)调试器,所以看不到SIO10里面的内容。不知道是SIO10内容不正确还是 赋值使用错误。
使用Applilets生成的代码,中断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读取SIO10失败
    没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能够提供指点?

楼主:
今天在代码中加判断
             if(SIO10 == 预期数值)
             { ...}

SIO10里面的数值完全正确! 就是不能赋值给变量 revBuffer1 ,revBuffer2。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的编译参数需要设置什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代码变更如下:
                  UCHAR revBuffer1 =0,revBuffer2=0;
                SOTB10 = 0b00000001; /*1 10 000001 read data*/
                while(CSIM10.0){
                }

                SOTB10 = 0b10000001;
                while(CSIM10.0){
                }

                SOTB10 = 0;               //读取16bit 高8位数据
                while(CSIM10.0){
                }
                revBuffer1=SIO10;   <--------把读取语句写入后面

                SOTB10 = 0;              //读取16bit  低8位数据
                while(CSIM10.0){
                }
                 revBuffer2=SIO10;

需要等待SOTB10启动读取数据完成后,再访问SIO10寄存器

网友:
学习了,LZ用的是哪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