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840,Vgs=10V,Vds=12V,接上负载直流电机,2A的电流,不加散热片,MOS管10s后开始发热,是否正

楼主(2009-07-20):
如题,不是特别烫的那种,10s后管子开始升温,1min后特别热。不知道是否正常?500ma时不加散热片,可长期工作,不发烫。

网友:
正常  可以考虑P60n06 温度会低很多

网友:
IRF840耐压500V,Rds(on)=850mΩ
ID=2A时,PD=ID^2 * Rds(on) = 3.4W
TO-220封装没散热3.4W的耗散功率发热厉害很正常。
Vds=12V的话换个低压管,如IRFZ44N,5A也不会很热。

网友:
同楼上  75NF75 也行   这种管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