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用过MCP2515做CAN通信的朋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07-20):
目前是用ATmega128+MCP2515+MCP2551与PCI-CAN卡做CAN通信。现在的问题是MCP2515处于回环模式下能自收发,但是配置为正常模式后死活与PCI-CAN适配卡通信不上。以下是CAN通信的原理图
为了排除是光耦的问题,现在已将2个6N137去掉了,直接分别将MCP2515的TXCAN、RXCAN与MCP2551的TXD与RXD相连了。用示波器观察CANH和CANL会出现一些波形,奇怪的是两者的波形完全相同。大多数情况下CANH与CANL处于一个大概2.9V的电平状态。MCP2551已经换过新的,还是一样。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通讯速率是与RS端接的电阻有关的,看看是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1. TXCAN 是不能直接驱动6N137的,电流不够,加高速pnp管 BCB07就可以。
2. 检查一下二个can的时序是不是相同。
3.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3646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ali&bbs_id=9999
   不知有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