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的三种笔记本设计方式

楼主(2009-07-20):
现在的笔记本有三种方式让我很不喜欢:
第一种,下沉式屏幕设计,即屏幕翻开后是下沉的,这种方式是让我最不喜欢的,总感觉就跟玩具似的,以后买笔记本决不会买这种的。
第二种,宽屏设计,还是比较喜欢以前的4:3标准屏幕。曾经看过一扁文章,说厂商把屏做成宽屏的其实是为了节约成本,因为一大块液晶面板裁成宽屏的比裁成标准屏可以裁更多块,相对卖的钱也更多。
    (不过宽屏这一点相对第一点来说还是可以让我接受的)
第三种,也是广大电子工程师都不喜欢的,就是没有串并口。哈哈

网友:
估计很快你就买不到笔记本了!!

目前除了旧的和IBM的很多都不是4:3的屏幕了!!

串口并口在笔记本上基本快绝迹了!

网友:
现在为了便携化,很多厂商都采用扩展坞的方法来处理并串口的问题,所以楼主说的第三种也不能算是缺点吧

网友:
不知道LZ用过宽屏电脑没?用了后才知道宽屏的好处。

网友:
我也比较讨厌16:9/16:10这怪胎,本来网页都是纵向设计,用宽屏浏览左右两边留着空白,而上下两端又被浏览器的标题栏、地址栏、菜单栏、标签栏、状态栏以及桌面的任务栏占据着,一个1280*800的屏幕,只能看到网页纵向的624像素的有效区域。
    宽屏电视更变态,电台信号格式全是4:3,在16:9电视上播放只能缩回4:3,38寸屏幕只有29寸的画面;要不就强行拉宽,把人都变胖。更变态的是,现在电视台播放节目,很多是16:9录制,本来38寸屏幕只有29寸的可视画面,又被上下加了黑边,使到可视画面变得更小,想想38寸的电视变22寸的画面是什么滋味。
    16:9使CTR几乎退出电视的领域,但CTR的很多优点是LCD望尘莫及的。16:9的出现使屏幕的标准变得一片混乱,使得屏幕的纵横控制变得繁复,如果没有16:9,这些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网友:
16:9,其实如果操作系统或者是浏览器等软件能自动适应,即使是最大化之后,也没有全屏,只是把一行的内容显示完整,这样,可以自动开两个窗口还是不错的。只是目前没发现有这样的设计,导致最大化之后两边都是空白,确实很不舒服。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见解,即使是24寸16:9屏,宽度上不过1900,开2个窗口,即使不算边界,也只有950像素,而3年以前的15寸LCD屏/17寸CRT屏已经是1024宽了,网页大多也是按不小于这个像素宽设计的;

此外,24寸以上宽屏的物理尺寸宽度,已经超越了近距离使用电脑时人的视域范围,也就是说以后为了看2个窗口网页,头部得一会左偏一点,一会右偏点,又可以多出一个“宽屏摇头”职业病了。

如果是用office2007,那个ribbon风格就是宽高比杀手了。

这本来就是屏幕厂商的成本阴谋,就和镜面屏一样。

网友:
我也来YY一下

现在的笔记本有三种方式让我很不喜欢:

1、硬盘在左手底下 夏天烫手

2、VGA、RJ45 电源在右手边

3、没有串口

^0^

网友:
不喜欢宽屏的路过.....

网友:
宽屏的用用就习惯的,现在反而感觉4/3的屏幕有点别扭了。
特别是原来屏幕分辨率都不搞的时候。一行宽度只有那么一点点,写个程序什么的一会儿要横着拖,一会要竖着拖。用宽屏至少,我不用横着拖.....

网友:
还是觉得4:3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