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 DC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20):
电路图如上,我的TI是 20圈, T2是10圈,R1用200欧姆金属膜电阻,二级管用的IN5819  c1用的是25V 100UF的电容,但是 输入VCC 1.5V   输出电压是30.5V,怎么回事,电流大约50MA,

1:请问如何稳到 12V左右,是T 1 的问题吗?还是电容的问题?

2:如何提高输出电流?
本人菜,希望大虾指教

网友:
后面加个12V稳压管就得了,这种电路输出电压和负载有关系的,我以前按电路焊过一个的,空载的时候电压会很高的,的确有三十多伏,但是带负载就降得厉害了。

提高输出电流可以降低R1的值,100欧以内都可以工作的,只要保证晶体管发热在正常程度下就行了。

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go-gddq.com/html/2006-02/397734.htm

网友:
如何稳到 12V    加稳压管

提高输出电流     减小电阻    把磁环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