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9-07-21):
用H桥控制直流电机 接到mega16上 一定要用PWM波驱动么 可以直接让它一直转么
如果需要调速度 应该怎么样调  是不是控制电机上的电压,那又要怎么弄

网友:
把基本原理弄明白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了,不懂就放狗或看书,虽然有些人反对这样回答但原则还是如此

楼主:
我现在不是很懂,因为要做机器人所以时间比较紧
我在网上搜不到我想要的信息 有比较简单的实例么

网友:
做机器人为什么不用步进电机呢

楼主:
噢对 可以用步进电机 那个要用PWM波了吧?

楼主:
步进电机能控制速度么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控制转速,但是输出转矩有限

还是要看你是做的什么机器人
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电机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直流电机 用来驱动车轮
这个可以不用PWM波的吧?

网友:
可以用PWM来控制输出电流强弱,改变电机转速,网上好象有很多现成的电路呢

网友:
PWM控制电机的作用就是调速,要想一直转就给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2009-11-09):
H桥的原理大致是这样的:输入信号有方向信号和速度信号,方向信号就是普通的io口,速度信号为pwm信号,通过改变电压的占空比来改变电压的有效值,进而调速。不是很难,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9-20):
可以一直运转   调速控制占空比  可以加码盘反馈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