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DIY六位数字万用表吗

楼主(2009-07-21):
如题!

楼主:
我有想搞,用24BIT的ADC,加一个万分位误差的基准,再加一个高精度的RMS-DC。

做一个自己的高精度万用表。想想街上六位半的表贵的一踏糊涂。自己做也不错。

网友:
个人用的话要求没必要这么高吧,随便DIY能用就行了

网友:
高精度的RMS-DC不好做吧

楼主:
现成的RMS-DC,价格比较高。要上百一片。要做高精度的,花钱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
不如自己买  做仪器的话  你做6.5的表  至少要有7.5的表做标定调试吧  而且自己做精度的稳定性不一定能保证 毕竟专业厂家几十年的沉淀在里面

网友:
这个? 工厂做也不好做吧?  不是什么都能diy

楼主:
如果你希望达到你理想的精度那HP都一样不能企及。看他们写精度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表达的也不太好。不应该说是绝对精度,一个高分的表,可以看到普通表不能看到的后几位,往往是很可贵的。不管绝对精度如何。至少你知道被测对像稳定性如何,这是相当关键的。

做六位表难度原本就相当大。你个国产的6位表能达到什么程度呢?其实自己做一个万用表,也就是做交直流的电压和电流,以及电阻。其它的就暂时不考虑了。至于标定,我这里有HP34401A,暂时也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了。

网友:
长期稳定度很难做到成品仪器好!!

网友:
至少你知道被测对像稳定性如何,这是相当关键的。

自己diy 除非经验丰富   否则的话自己做的24位的ad稳定性如何自己都不知道   我现在连16位的都不敢保证很稳定呢  做了两年的产品了

网友:
没研究过,但是有兴趣,~~

网友:
不是光有高精度芯片就能DIY的,基准源的稳定性,准确度的标定都是很专业的问题

楼主:
其实做直流是很容易的。做交流就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了。目前我们穷人测量最不可靠的也往往是交流这一块。而这一块就连HP的34401A也都不敢说很好。特别是小信号测量,精度更无从谈起了。

做交流这一部分也就是最花钱的部分。一片RMS-DC就要上百了。再加上前端的模拟电路。这是DIY最难的。

网友:
先做一个单量程的,仅仅是直流电压的多位表如何?

配合一个好的基准,只要线性不错.应该容易点吧

网友:
又看到一位想做6位半表的人,好好研究下现成6位半表的技术指标再想怎么做。
虽然早在1977年初FLUKE就将6位半的万用表卖给中国,但到目前,据我所知,也没有哪家厂能做到当年那台机的技术要求。
如果只是想做到分辩率达到7位数字,这个不难,但是要达到就有的精度和稳定性,不太可能。

我与朋友们一起DIY一个检定6位半表的电压和电阻基准(大家分工我只动手焊接和调试),仅材料费就近500,算上其它费用,1K还搞不掂。

网友:
做一个7位半或更高分辨率的表.要求线性好.
测试的时候先测确定的基准,
然后测试待测电压.
计算出待测电压,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16楼】 yanjian
积分:311
派别:
来自:上海
做一个7位半或更高分辨率的表.要求线性好.

线性好? 7位半或更高分辨率的表,举世也只有HP3458A了。而这也是20年前的纪录,至今无哪个公司能破,个人更不可能做出。

网友:
我也知道3458好!
这不是买不起嘛!
有个分辨率和3458一样的,
准确与否先放一边,比较大小也不错呀!

而且单量程应该相对要容易一些.

再差,精度再低,8位半的分辨率,怎么也比五位半的准吧?

而大家用到比5位半更准的时候不多吧?

有总比没有好,做个也不错!

网友:
【19楼】 yanjian
积分:311
派别:
来自:上海
我也知道3458好!
这不是买不起嘛!
有个分辨率和3458一样的,
准确与否先放一边,比较大小也不错呀! --->估计从第五位起就开始跳大神了,后面的位数再多也无法观看。

正要数零的话,上频率计吧,随便都可以做到8位。

网友:
【20楼】 redtony

估计从第五位起就开始跳大神了,后面的位数再多也无法观看

软件求平均值呀!
没做出来先泼冷水!
反正你再泼冷水,我也是支持的.
8位半跳大神,7位半还跳?6位半还跳?
最差,5位半总不跳了吧!

网友:
有这个想法
LTZ1000基准正在设计ing,设计目标是<10ppm

加一个Ti的31位分辨率的24Bit AD即可做出起码6位半的数字DC电压表

网友:
错,都错了,全部大错特错。
用高bit ADC来做万用表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国际上流行用高速ADC,比如100MHZ 8位的ADC 来搞。

网友:
我也有想做一个高精度表的想法,只需要有交直流电压,电流即可,手里也有34401做标定,RMS有AD637,AD转换器暂时还没有,我要求不高能做到5位半就已经很足了

网友:
万用表关键是稳定,上面各位所说的在信号处理方法上就有问题,这个问题不想多谈,只是DIY确实不可行,标定的工具都没有

网友:
能把4位半的表做稳定就算是DIY水平非常高了

网友:
六位不敢想,五位做不来,四位需努力。
在旺旺基准群学习过之后,发现DIY高位表不仅是软件上的问题。尽管硬件上我们已经有材料,但是在硬件的实现上仍然非常困难。

网友:
不管有些人的想法有多天真,我们都不应该泼冷水,毕竟做不成功,也是一次很好的练手过程啊,老是考虑成败,那就永远都不会成功,这就是中国不会出现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原因,总是觉得人家都做不出来,自激就没理由做了。

我也很想做万用表啊,而且想了很久了,过段时间一定要做一个。

应该先做4位半的,都摸个遍,然后再研究5位半。

网友:
楼上讲得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
四位半的表没有多大意义,买个也就在100多。DIY做这种仪器意义。
支持做6位半表。

楼主:
【15楼】 redtony

国内做出来之后有人要吗?价格是不是比老外更高呢?材料当然很贵了。几个重要的IC都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片。试想你手上4位的万用表才几块钱呀?

目前的确只想做一个直流表。呵呵,RMS-DC这一部分很麻烦。前端的电路做不好,稳定性就不好了。

网友:
【23楼】 newbier
错,都错了,全部大错特错。
用高bit ADC来做万用表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国际上流行用高速ADC,比如100MHZ 8位的ADC 来搞。

请教23楼高人,这是什么原理呢?如何用高速ADC来实现高分辨率呢?

网友:
无语!
是不是先看一下什么是精度什么是分辨率?
做十位又如何?!不跳也行,有意义吗?不要把分辨率与精度混了!AD可以高速,但用低速一样可以把分辨率提起来,骗人吧,或者用来骗自己也可以。
    那些高精度的仪表几万并不贵,贵的不是分辨率上。
    如果只看分辨率来说,那么四位半的表肯定要比三位的贵,可是忘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精度的问题。三位半0.1级表远贵过1级四位半表。

网友:
要论电路的复杂性,万用表要简单一些。但为什么线路更复杂的示波器反而更容易DIY呢?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精度。电路较为复的示波器相对来说,精度却要低得多,在业余条件下是有可能完成的。

网友:
国产的仿造能力世界出名,至今无法仿造出美国六位半表的水准和品质
个人相差就甚多了
友情支持下

网友:
纵观6位半、七位半、8位半的台式万用表,基本上没有用高比特的单片ADC来实现的,
有脉冲调宽型:如英国的Solartron的7075,7081型DVM
多斜积分式:如HP的3458A型,34401A型
两次采样电感分压式:如英国的SE公司的SM215
还有什么“剩余电压再循环”

网友:
DIY 6位半、调校困难!

网友:
“纵观6位半、七位半、8位半的台式万用表,基本上没有用高比特的单片ADC来实现的, ”-----制造这些仪表时还没有这么高比特的ADC
  “如何用高速ADC来实现高分辨率呢?”    ---------------------------------------高精度的 ∑-△ ADC就是用高速低精度(一般认为是1bitADC)实现的。

大家要打破迷信,三十年前再软硬件条件(特别是软件 计算机技术)如此落后的情况下能制造出7位半的数字表,现在没什么不可能!设计出高精度数字直流电压表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这一两年准备DIY一个7位的表(最大显示值9999999),考虑用24位AD的MSC1210。

但是msc1210的极限参数比较苛刻,所以打算加一级OPA703/704,一来限制输入电压,二来提高输入阻抗(可能可以达到几百M欧到几G欧)。

网友:
MSC1210哪儿能买到,多少钱?怎么仿真?

网友:
回楼上,淘宝吧,一片要60到150之间。

网友(2009-10-09):
用低分辨率DA来弄高位AD的原理就是生成一个标准电压后比较,
然后减,接着乘以十,存数,再读取,再减。。。。。。。。。死循环!
能做多少位就看你的硬件精度和稳定性了!
福禄克的余数再循环技术可以参考!
用成品AD做了万用表的性能全部受限!
怎么弄都不会超出原有的性能!

网友:
六位的表确实很难做,我做了个四位半的都难的很。有兴趣看看我的设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64d05abdc526cb2739c3a7ccda1f38f.htm?cm_cat=0
个人觉得四位半已经到顶了,再高最好做成台式的。

网友:
个人认为,一块表如果只是日常应用,四位半足矣。易用、便携可能更重要一些。

网友:
支持lz,大家有什么经验就共享一下

网友:
那些精密仪器都是20年或更古老的技术
现在来说,要突破还是非常难的

但用现代的成品AD做万用表的性能完全可以轻松达到6位半的性能,8位半当然不现实,但6~7位精度的电压表是没有问题的

万能表不只是测量电压,所以,还是不好做的
但仅仅是电压表就容易很多了

TI的ADS1282可以实现8位分辨力,6位半以上精度!
0.5PPM的INL,已经超越目前6位半表的性能

弄一个Ti官方的ADS1282的评估板回来玩玩就知道了

自己搭建高精度ADC是很难的,这要非常强劲的模拟设计技术和布板技术,还有器件选择,等~对于普通企业都是不现实的,更何况DIY?!

网友:
但用现代的成品AD做万用表的性能完全可以轻松达到6位半的性能,8位半当然不现实,但6~7位精度的电压表是没有问题的
----------------------------
好像达不到,还没有单片AD能在24bit稳定无失码时做到1k以上采样率,通常都很慢,采样率有100就是天价了。
6 1/2台式万用表至少能达到1000rdgs/s,采样率应该不低于2000Sa/s。

网友:
笑话,二进制24位换算成十进制是8位。34401A的每秒1000个读数是4位半,快速6位半连5个读数每秒都没有。
万用表有采样率,真够的新鲜的。

网友:
楼上真搞笑

网友:
二进制24位换算成十进制是8位。
-----------------------
24位AD最多只能做到6 1/2,实际上由于外围电路的漂移和噪声能到5 1/2就很好了。
因为分立AD用的10V基准,单片AD用的2.5V基准。考虑漂移和噪声时基准就差出2位。

34401A的每秒1000个读数是4位半,快速6位半连5个读数每秒都没有。
-----------------------------------------------
Keithley2000 5 1/2模式能达到1000rdgs/s,6 1/2模式能到50rdgs/s
Keithley2002 7 1/2模式能到44rdgs/s
Agilent34410 6 1/2模式能到1000rdgs/s,5 1/2模式能到10000rdgs/s
34401是相对速度很慢的很便宜的万用表,不能什么都拿他当标准。

万用表有采样率,真够的新鲜的。
------------------------------------
用AD就有采样率,常识。

网友:
未知楼上用过ADS1282没有~你可以弄块评估板来测试的,它的用料也不豪华的,就普通芯片,而6位半用它是毫无问题的(已经验证过),如果改用高精度的外围器件,更能提高

别以为8位半就很高精度,它是0.7PPM(8508A),而6位半是24PPM(8846A),不过人家是全量程,速度也比ADC的IC快的
最后那位仅参考而已,不能置信的

PS:1282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外围电路的,5V基准的,250SPS的最低速度,1KSPS的典型,最快4KSPS,而且本来就低噪低温漂的
基准用LTZ1000分压获得+5V

网友:
真够嘴硬的。6位以上的表用的都是7V基准,1N829、LM399、LTZ1000这些。
至于24位AD能做到什么程度,Datasheet里面写的很清楚,不是拍脑袋信口开河。
至于采样率超过1ksps的20位以上,光是ADI就有几十种。连最常见的24位ADC——AD7711都是1.024ksps的。

网友:
34401A 时哪年出的了,前段时间看它的指标,竟然还没有老古董,而且本身定位也比较低的 3457A 好,而且 3457A 也有 1000 多次

网友:
感谢ls推荐,刚刚看过datasheet,指标确实很好,但有两点稍有异议:

1. $40,到中国要¥400了,还不容易买到,样片不算。
2. +/-2.5V输入一用运放(噪声/漂移很可观)就低了2位(还得是天价的运放),万用表都是+/-10V的输入范围,为的是忽略运放的问题。

1000Sa非常好。可惜太贵了,天价。
34401里的AD恐怕也用不了这么多钱,还没算基准。

6位以上的表用的都是7V基准,1N829、LM399、LTZ1000这些。
---------------------------------------------
到AD之前要转换成10V

网友:
呵呵~我的10V可调电源就采用1282的,预计下月能推出
1282没有样片提供,说是高端芯片只能购买-_#!

不过做这个系统,这些成本不算什么了

目标自然是要超越6位半^_^

Ti的国内代理能购买,有现货,只是数量不多,价钱确实不便宜
运放Ti推荐用的是OPA2604,$2也不贵,不过偶怀疑它的性能是不是配得起1282,换LT1028估计会更好,不过要$8一片的

网友:
【55楼】 i55x
至于采样率超过1ksps的20位以上,光是ADI就有几十种。连最常见的24位ADC——AD7711都是1.024ksps的
---------------
7711到1k采样率的时候有效分辨率只有10位,只能做3 1/2位。况且10SPS时也不过有效22位。
没用过7711,但7705用过,类似的。
我说的是采样率1K下有效分辨率24位,不是能到1KSa也能到24bit。【55楼】理解错了。

网友:
6.5位电压表,有高手已经做出来了,我有幸拿到一个:

基本指标:
量程:  电压  0 - +/- 12000.0mV  显示为 6 1/2 位
        电流  0 - +/- 30.000mA   显示为 4 2/3 位
非线性: < 10ppm F.S.
校准方法: 用两头为9孔的RS232交叉电缆, 连接电脑和电压表。
串口设置 波特率9600bps,数据位8,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流控协议无
          addr 255
          cal vin         //校准电压, 需输入 10V 和-10V 左右的标准电压

          cal cin         //校准电流, 需外输入30mA左右的标准电流

上几个图片:

网友:
不错,赞

单量程超级大表头
刷新率多少?什么AD?

网友:
什么片了?

网友:
diy有难度呀

网友(2009-11-12):
60楼:如何买到的啊?我也要一个。

网友(2009-12-30):
直流很好测,交流要到0.01%都很难啊。。。

网友:
的却,直流的相对比较好搞些,交流的话就就非常难了。

网友:
FLuke 8846 算是6位半里面的新品了,也不是用的AD芯片!!!

网友(2010-05-15):
友情支持   diy难度大

网友(2010-08-20):
其实大家可能都误会了,竟如此讨论。我近来正在做一个用24bit adc的电压表,我的目的就是尽量让分辨率多一点,以更容易看清电压的飘移情况而不是单单测量精度。再说,自己玩精度太高也没有什么用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大家可能都误会了,竟如此讨论。我近来正在做一个用24bit adc的电压表,我的目的就是尽量让分辨率多一点,以更容易看清电压的飘移情况而不是单单测量精度。再说,自己玩精度太高也没有什么用处的。

哈哈,没错。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2011-02-10):
马克# 精测

网友: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4831

网友(2012-02-25):
不好做高精度的。6.5位的34401直流电压测量也只有35ppm的精度,注意这个是基础精度。换句话说最后1位是参考位,绝对精度无效,看被测试对象变化趋势用的;倒数第2位是有效位,但是...如果使用34401测量图片中的表,只能说明这个表符合5.5位精度要求。当然长期稳定性还是需要确认的,还有间隙误差。简单的测测间隙,可以先仍到冰箱里,然后拿出来放到温度和室温一样,然后测量,如果和以前的结果一样,就还好。

网友(2012-06-07):
玩玩就行了,不要当真。作为学习可以,但是作为工具没戏。更不要说生产,真做出的垃圾卖出钱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
6位表说白了就是精度问题

网友:
这个我拖拖拉拉也作了2年了,得到的最大感悟是:其实国产的表,没有能真正达到4位半的

网友:
目前正在做一款电压表,16bit的ADC,测量范围00.000V-60.000V,分辨率1mV,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线性问题,已经通过软件去修正,目前板子在校正中,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A/D的位数只是解决分辨率的问题。数字万用表的难度不在数字部分,而在模拟。
漂移、一致性、线性是重点。

网友:
真的希望有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建议:先做直流电压表,再做电阻表,再做电流表··········

网友B(2012-11-15):
38hot论坛中有一个牛人DIY出来了。成本500左右

网友:
技术痴男还是有的,国人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8hot论坛中有一个牛人DIY出来了。成本500左右

内个不能测直流负信号

LTC2440本来就是单极性A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个不能测直流负信号

LTC2440本来就是单极性AD

那您想做可以测负极性的吗?思路是什么

网友:
理论上都是好容易,实际做起来好难,试试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您想做可以测负极性的吗?思路是什么

ADI TI 美信双极性AD多的是吧

网友:
能不能说说高精度表的理论,和误差来源

网友:
正在蛋疼的说 :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I TI 美信双极性AD多的是吧

万用表也是用你所说单极性的adc,负电压是可以通过信号调理电路转到adc的输入范围,另外,adc的参考端并不是真正的大地,而是浮地,所以,就算是负电源,相对于adc的参考端,还是大于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也是用你所说单极性的adc,负电压是可以通过信号调理电路转到adc的输入范围,另外,adc的参考端并 ...

单片 Sigma - Delta ADC 很多都是单极性,但很多积分式 ADC 还是双极性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片 Sigma - Delta ADC 很多都是单极性,但很多积分式 ADC 还是双极性的吧。

  老兄也在38hot上吧,拜读过老兄的不少作品,我们现在用的多斜积分器是要求负电压输入的,这样运放输出端才会往正向走,叠加参考电压后输出向下走,达到阈值后进行切换,实现多斜积分。在输入端做个正向加法器,就可以实现正负输入。当然,象7135这类集成的积分式adc就是双极性的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片 Sigma - Delta ADC 很多都是单极性,但很多积分式 ADC 还是双极性的吧。

另外看这个帖子里有一个哥们说的很准的,现在的万用表如34410之类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而使用8位或12位的高速adc采样,通过fpga的运算进行处理,过采样的办法,积分式adc很难达到高的速度。
不过安捷伦的34405和普源的六位半是用ti的24位adc做的,基准分别是美信的6225和adi的一个基准,测试过,短期性能还是达到指标的,长期就不知道了
我们做的六位半还是采用多斜积分器,基准是399,但是正在弄类似34410的方案,算法上也有了一些进展

网友:
建议多鼓励,不要泼冷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兄也在38hot上吧,拜读过老兄的不少作品,我们现在用的多斜积分器是要求负电压输入的, ...

见笑了,就是自己捣鼓一个多斜搞不定 7.5d,才退而求次用商品 sigma-det ADC 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笑了,就是自己捣鼓一个多斜搞不定 7.5d,才退而求次用商品 sigma-det ADC 阿    ...

以现在的工艺,其实不见得差,至少速度有优势的。毕竟,象什么双斜,多斜的,几十年前的技术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也是用你所说单极性的adc,负电压是可以通过信号调理电路转到adc的输入范围,另外,adc的参考端并 ...

那Vref- 也不能接负电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另外看这个帖子里有一个哥们说的很准的,现在的万用表如34410之类已经不用这种方式了,而使用8位或12位的 ...

你说错了 顶级的万用表才用FPGA技术来实现AD

都用通用的 大家都可以模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错了 顶级的万用表才用FPGA技术来实现AD

都用通用的 大家都可以模仿了  ...

那啥,3458算顶级的还是一般通用的呢,也是积分adc
我觉得adc只是万用表的一个重要组成,特别是线性度和分辨率,否则速度再快也白搭。而其他的,如放大电路的噪音水平和器件温度系数,同样决定了这台表的性能。高位表做好是很需要水平的,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
现在ag34410和34411确是用fpga配合高速adc实现高分辨率的,看来数字技术也越来越重要了,能也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吧,不过要非要把他们归为多高端的表,我觉得还差点,3458和34420还差不多
至于adc负电压输入的问题,建议先看看7135的手册,原理和参数很清楚,多斜和双斜实际差不多,积分长短而已。
有本书 数字电表检测技术 ,记得是38hot老大推荐的,很好的书,尽管旧了点
嗯,我们多交流,我也是做测量仪器的,包括六位半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Vref- 也不能接负电压吧

补充一下,实际上不太喜欢让adc直接量负压,一般adc参考地是浮地的,就算负压进来,对它也是正的

网友:
强人好多,学习了~慢慢烧表中……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20468-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啥,3458算顶级的还是一般通用的呢,也是积分adc
我觉得adc只是万用表的一个重要组成,特别是线性度和 ...

如放大电路的噪音水平和器件温度系数,同样决定了这台表的性能。高位表做好是很需要水平的,

++++++++++++++++++++++++++

这两个可就不容易了,前者考究器件性能和设计功底,后者纯粹拼器件 温度系数和长期稳定性是不打折的东西 否则就只是一台空有分辨率的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放大电路的噪音水平和器件温度系数,同样决定了这台表的性能。高位表做好是很需要水平的,

所以嘛,这东西不好做呀,有些东西还真仿不来

网友:
那个6.5的表头貌似用的ADS125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啥,3458算顶级的还是一般通用的呢,也是积分adc
我觉得adc只是万用表的一个重要组成,特别是线性度和 ...

咱公司就卖仪表的 Keithley产品北区核心分销商
本人在公司担任售后及AE一职
KI的通用级别的产品源和表都能修 low level产品线除外【如6517B高阻计】
接触的KI的核心电路也不少
基本上6.5D读数的产品的都是一个AD电路(稳定了 就不打算换了 这道理谁都知道)
包括入门级的7.5D也是,外围电路完破,都明白怎么回事儿了,一颗EPX880LC84-10挡住了去路  呵呵

由于自己干的活儿要使用到一些nV级的直流测量【测试电路是否漏电】,所以想自己做个多位数的表
外围稳定的电路我都做出来 也验证过了 现在就卡AD这儿了
看见了LTC2440,不过看给出的视频没有测量过负的信号,英文不是特别的好。
目前用AD7712 能满足Ad_in +/-10V
顺便上个高性能7.5D的AD板鉴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咱公司就卖仪表的 Keithley产品北区核心分销商
本人在公司担任售后及AE一职
KI的通用级别的产品源和表都 ...

厄,老兄加油,如果有什么新的突破,希望能够多多指导
不过,7.5位,噪音是怎么压下去的,还有热稳定性,在这个数量级上,导线和插头的参数都会对表产生重大影响
上次我们就是因为一小块铺铜导致测电流时数据跳动,就是因为通过电流时那点极小的温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厄,老兄加油,如果有什么新的突破,希望能够多多指导
不过,7.5位,噪音是怎么压下去的,还有热稳定性, ...

就是在AD运放前级加个个这个电路 而且要用塑料罩 罩起来

这只适用于伪7.5D前放 真7.5D这输入阻抗不过关

不过用了这个以后 无论是不是老表冷机初始DCV短路噪声很大2uV~4uV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AD运放前级加个个这个电路 而且要用塑料罩 罩起来

这只适用于伪7.5D前放 真7.5D这输入阻抗不过 ...

你这图上两个jfet是分立的?
有些用的金封u401

网友:
晕,仔细一看,上面那两个q160是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图上两个jfet是分立的?
有些用的金封u401

我记得不是 纳伏表也用这个电路 好像塑封一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AD运放前级加个个这个电路 而且要用塑料罩 罩起来

这只适用于伪7.5D前放 真7.5D这输入阻抗不过 ...

哥们,发个完整的图来看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发个完整的图来看看呀

我只能简单说下

这涉及产品机密

Q194的G端左面接DG408DY的8选通电子门输出端【类似本坛子里自己DIY6.5D用的高速CMOS的74HC4053】

Q160-7上面这根线接AD前段运放负极

Q160-1上面这根点接AD前段运放正极

其实这部分电路就等于这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120468-1-1.html程控放大部分AD8629的作用

网友D(2012-12-15):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简单说下

这涉及产品机密

厄,十分感谢
运放输出接的是Q193的G吗?
还有,Q193和Q194下面,也就是图下面的电路是啥,可以讲讲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厄,十分感谢
运放输出接的是Q193的G吗?
还有,Q193和Q194下面,也就是图下面的电路是啥,可以讲讲么 ...

不是 Q193 G端接AD放大保护电路运放的输入端

Q193和Q194下面就是AD的放大电路用DG444电子门和电阻网络搭的

像1V 100mV需要放大成+/-10V才能进AD转换器的

网友(2014-05-16):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AD运放前级加个个这个电路 而且要用塑料罩 罩起来

这只适用于伪7.5D前放 真7.5D这输入阻抗不过 ...

平衡传输,发烧功放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