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感兴趣DIY RF信号发生器的,最近想DIY!!

楼主(2009-07-21):
有没感兴趣DIY RF信号发生器的,最近想DIY!!

网友: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diy的

楼主:
是啊,我也尝试了很多次DIY,还没能达到目标呢。

网友:
我有4片AD9858和4片AD9854,还没想好怎么用呢

楼主:
先上点成品信号发生器VCO资料吧!

EE1480信号发生器VCO (原文件名:EE1480 vco.JPG)

HP8920综合测试仪VCO (原文件名:hp8920综测0.5-1G VCO.JPG)

楼主:
我考虑用VCO+DDS做这个信号发生器。频率范围从0.1M-1GHz!

网友:
用 ADF4360和ADF4350混频

我这有 IAM82008

然后 就有 0-2G 的信号了

通过 滤波 AGC 就行

网友:
ADF4350  可以出 137M-4.4G

网友:
我用AD9951,后端用A06放大,结果失真严重,搞了好几天没结果,最后只能放弃了……

网友:
回楼上 的

A06增益 很高 ,而且 9954输出 信号 也很大

估计是A06过载了

加个衰减器就ok

9954输出 最好不要用 椭圆滤波器,最好用 切比雪肤的

楼主:
【9楼】 hackerboygn 湘大臭要饭的

A06放大输出最好接3-6DB的衰减器,否则容易失真。

【8楼】 yuhang

用AD4350是个很好的办法,可以省很多工夫。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H572 我觉得  做 信号源 还是 回咱家那边 好一点

楼主:
那边不够专业。

网友:
这面 专业么?

网友:
支持DIY,但是能出100M以上的完好的信号太难了,加油

网友:
15楼,讲得对。
高频,对元件,布线很讲究
分立元件能搞出100MHz以上VCO,很不错了。

网友:
如果真要搞的话,我可以提供小数分频模块

楼主:
要出个信号不算难,用洞洞板都可以搭出上1G的VCO。
如果要信号的质量好,就很难实现了!!

网友:
用2-4G 信号 与2G 信号混频

取差 的信号,杂散 应当能小点

DDS 杂散 挺要命

但是 也很有用

网友:
支持 H572

我这有 DC-3G的放大器,输出功率不小

网友:
to h572
上GHz的信号,你是如果测定的,如何确定信号好坏
(先说明,不要跟我讲是用1GHz以上带宽的示波器,这东西用不起)

网友:
到了射频 没有用 示波器的

频谱仪

楼主:
【22楼】 camtime

用频谱仪,实际还停留在用频率计测量的地步!!
先解决有无问题吧!

网友:
频谱仪是好东西啊

网友(2010-12-25):
想弄vco 1-2G的加上pll来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楼,讲得对。
高频,对元件,布线很讲究
分立元件能搞出100mhz以上vco,很不错了。

我随便就可以搞分立10G内的vco,你要什么频率的我帮你画一个
1.亚控增益
2.相位噪声
3.电源电压
4.频率范围
5.输出功率
6.袋内波动
7.谐波抑制
8.杂散幅度
9.电流消耗
10.阻尼系数
11.体积
12.输出阻抗
13.反射系数

一般来说,VCO的带宽最好小于中心频率的5%
比如要搞一个频率范围0-2G的VCO应该这样搞
做一个20-22G的VCO再和20G的电频混得到0-2G

一般来说,市售成品DDS慎用,因为
1.由于DDS固有的特性,输出频率不准(尤其是微动时)
2.杂散太多
3.在不同的输出频率有不同的相位噪声
4.输出幅度不均与

信号源用的DDS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如果想玩RF信号源,除了器件和常规技术外还要注意
1.信号的泄漏
2.信号衰减器的校准
3.锁定速度
4.调制方式(现在都是数字的了)
5.上位机接口
6.人机互动界面

所以要是想用,还是买一个吧,现在二手的不贵,任何国产的(当然也包括台湾省)都不要买.

网友(2011-08-22):
回复 网友B:

膜拜神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5楼,讲得对。
高频,对元件,布线很讲究
分立元件能搞出100mhz以上vco,很不错了。
我随便就可以搞分立10g内的vco,你要什么频率的我帮你画一个
1.亚控增益
2.相位噪声
3.电源电压
4.频率范围
5.输出功率
6.袋内波动
7.谐波抑制
8.杂散幅度
9.电流消耗
10.阻尼系数
11.体积
12.输出阻抗
13.反射系数
一般来说,vco的带宽最好小于中心频率的5%
比如要搞一个频率范围0-2g的vco应该这样搞
做一个20-22g的vco再和20g的电频混得到0-2g
一般来说,市售成品dds慎用,因为
1.由于dds固有的特性,输出频率不准(尤其是微动时)
2.杂散太多
3.在不同的输出......

能不能帮忙看看这个vco电路如何改进?  布线如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