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华为模块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7-21):
1.我使用了GTM900A,GTM900C,EM310,EM200四个类型的模块,当通信有问题,或连接不好的时候,我会通过RST引脚来对模块复位(代码如下),但是在对GTM900C和EM310模块复位之后,
我在发送AT+CPIN?之后返回的不是CPIN: READY OK,而是OK,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复位:
RST=High;
Delay(1000ms);
RST = Low;
Delay(100ms);
RST = High;

2.对于GTM900A,GTM900C,EM310模块,是如何通过程序(控制PWON)进行开关机的?
对于GTM900A,它开机需要10ms的低电平,关机需要2~3s的低电平
开机:
PWON =High;
Delay(1000ms);
PWON = Low;
Delay(10ms);
PWON = High;

关机:
PWON =High;
Delay(1000ms);
PWON = Low;
Delay(3000ms);
PWON= High;

对于GTM900C/EM310,它开机需要50ms的低电平,关机也需要50ms的低电平
开机:
PWON =High;
Delay(1000ms);
PWON = Low;
Delay(50ms);
PWON = High;

关机:
PWON =High;
Delay(1000ms);
PWON = Low;
Delay(50ms);
PWON = High;

这样子的程序对吗,是否有什么不妥?
对于关机之后,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再开机呢?因为我发现如果在关机之后,立刻开机,其实是不能正确开机的。

3.因为RST和PWON引脚都是通过cpu的IO来控制的,当cpu复位的时候,io口默认的电压如果不是高电平,这样的话,是否会造成误开机和误关机?

网友:
1、不建议使用复位引脚。这个引脚的作用比较鸡肋,而且布线不好会引起莫名其妙的复位。GSM就是关机再开机,一切均OK,无非时间稍长一些。
2、GTM900C和EM310是基于TI新一代GSM平台的,很多技术参数发生了变化。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时序。关机后再开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至少电路里边的电容需要一个泄放时间,具体需要多少,测试一下就好了,3秒差不多够了吧。
3、规范的做法,RST和POWN都是开漏输出驱动,单片机IO不要直接驱动信号,而是驱动场效应管的栅极。不规范偷懒的做法,直接驱动IO,接一个上拉电阻就能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