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把超声波测距做到10米的?!

楼主(2009-07-21):
我最近在做这个,采用收发一体探头(深圳市金瓷科技的NU40A25TR,25元,),变压器(变比1:20)驱动,驱动电压可到200VDC。但为什么在不到2米的时候,测试的回波已经很小,在10mV一下,被噪声淹没。

楼主:
驱动部分电路图

楼主:
坛子里之前有做到5米的,请多多指教。
因为我要做到十米,所以采用了变压器驱动,但现在到2米就没信号了。
针对这个电路,我如何才能提高其回波信号。需要阻抗匹配嘛?如何匹配,应该怎么计算。还需要做些什么改进?
望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
我哥们 做到30米

楼主:
30!!

我的梦呀~~

他用什么驱动,用什么样换能器?

希望能过给些指教。

网友:
顶,也想知道怎样做到30米的。

网友:
关键你要精度是多少?

楼主:
精度现在还没考虑太多,设计要求也不高,首先是达到这个距离

网友:
一味的提高功率不一定有用,收回来的信号用锁相试试看?

网友:
我不用变压器驱动也不用电感谐振,15V的电源,NE555振荡,做5米没有问题了。

网友:
和探头有关系,不好的探头,做死都做不到5米

楼主:
我用的探头还可以,比网上卖的模块上的探头应该好点的。我把它的图片发上来。

这里做出来的朋友,能发一下你的电路上来,和更详细的说明,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如何能提高它的量程~~

楼主:
探头的参数:

Part number                                 NU40A25TR
Construction                              Water proof type
Center frequency(中心谐振频率)              40.0±1.0KHz
Sound pressure level                        113dB min.
Sensitivity(灵敏度)                        -72dB min.
Capacitance(静态电容量)                       2000Pf±20%
Angle of major lobe                            50°
Directivity deg(发射波束角)              30°(-6dB)
Maximum input voltage(极限电压)                100Vrms
Ringing                                           1.1ms max.
Operating temperature                      -20 ℃~+70 ℃
Storage Temperature                       -40 ℃~+80 ℃

楼主:
armecos 兄,你好。

你的这段文字,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上也看到过。

刚才在做试验的时候,我用上面介绍的那个探头,示波器再1.5m处就得不到有效的回信号了。

相同的电路,换了一个探头,这个探头更加便宜,但再3m处还能得到有效的回波信号。

在试验的过程中,我也认识到变压器的设计很关键。

但具体如何操作,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做到3m的探头,还时收发分体的发射头,但还时可以接收到回波。

我现在明白了,关键的问题是脉冲变压器的设计,我们可以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有点体会了

设计变压器时,使变压器的次级和这个电容并联谐振。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次级的设计电感量。

但此时,次级的咱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
这个类型的驱动我在4年前也做过,具体记不太清楚了。主要是变压器同探头的匹配,具体的计算不是很在行,我当时好像是通过实验才调出一个在3V驱动时,可以测到6米的变压器的。

楼主:
jerryqyf ,您的3V是变压器的初级输入电压,还是变压器副边的输出电压?通过试验方法达到谐振匹配似乎很难,您是怎么做到的试验?

今天买了10副EE16的磁芯和骨架,开始绕脉冲变压器,保持变比为20,初级和次级分别为:
4:80
5:100
6:120
8:160
9:180
10:200
15:300

通过改变次级扎数,来改变次级线圈的电感,使其于超声波探头发生谐振,可效果不好!!

用之前选的收发一体的探头(25元一个)做试验,经过示波器的测试,6:120的效果最好,但还是只有2m不到。

同样用收发分体的那种廉价的发射头(4元一个)做试验,它的效果仍然好于收发一体,有效信号可以到4m。

网友:
具体的有点儿记不住了,翻出了4年前的毕业设计,希望可以用的上,当时的磁环好像用的是节能灯的那种磁环.

楼主:
通过调整发射电路中开关管的电路参数,收发一体的换能头已经可以测到4m了。问题出在,之前变压器输出的电压,虽然经过升压已经达到200vDC,但在一两个脉冲后,就衰减到50VDC。我把变压器初级并联的二极管拆了,问题就解决了一些,又调整了一下三极管B极的电阻,变压器的波形就比较满意了。

现在收发一体的头子(25元)可以测到4m。

但是我如何才能做的更远呢?

楼主:
来顶顶,谢谢jerryqyf 兄!

还有人做嘛?给小弟指导指导吧!!!

网友:
我没搞过超声波,但玩过无线电,声波的传播原理是类似的吧。
1.根据所希望的工作距离和接收灵敏度计算出所需的发射功率。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功率,一切是枉然。
2.根据发射功率设计输出级电路,主要是电源电压和工作模式,输出管的大小决定的。有10V的电源,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3.还要注意功率输出级的驱动,一般单片机的驱动力有限,AVR的比较好,必要时加一级电流放大。
4.要获得输出谐振,起码找个电感电容表,实际测量一下变压器副边的电感量和探头的电容。

网友:
最近也在做超声波测距,只要2M左右距离就可以了。
买两个分体的探头,还不知道软硬件怎么设计。

楼主:
homemyc 谢谢你!

有个问题,所需的发射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
最近我也在搞这个超声波,收发一体的,问一下楼上的,那个变压器哪里有卖的呀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自己设计的,根据所选用的换能器的静态电容,和谐振条件,计算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的电感量,但是一般量小,定做的公司不给做。你可以买个磁心和骨架,自己绕绕,但参数很难控制,要多绕几个,自己做试验。我是这么做的,好像很笨....

网友(2009-08-20):
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衰减相当迅速,长距离的探测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扩大距离,方法无非是增加发射功率,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
我把坛子里发过的再综合一下
有15米的测距仪
提一下:
1、测距仪可以根据声速预估返回距离,根据这个控制放大倍数(IO口程控放大)。
2、运放要用低电流的。

就说这些

所用探头是收发一体的,加了一个声波筒。
根据温度修正后精度可达 距离*[1(+/-)0.5%]+1位

为什么用程控放大,是因为近距离放大倍数太大会有误判,远距离放大倍数不足会近距范围缩短。

探头的驱动和你的类似。

网友:
功率。。。功率。。。功率么
其实实际长距离产品的话,一般是用喇叭口型的换能器、接收器。这样会比单独加大功率好多了。
超声波也是声波,遵循声波传播和接收的规律的。

网友(2009-12-29):
15m  精度1cm  我做过的

网友:
我见过超声波测距仪,电池供电的,测距60多米,国产的,精度没注意。

网友(2010-04-06):
超声波在空气中衰减极快,要想稳定地做到10米的探测距离不太容易。除了加大发射功率外,还要提升接受灵敏度。发射/接收探头的形状也很重要。另外,还要注意,反射物体的特性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例如,表面光洁的刚性物体就比表面粗糙,材质柔软的物体效果好。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A:

电感量之比与匝数比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2011-02-21):
远距离的是不容易做到的。

网友(2011-08-03):
谁有超声波的电路图啊 我想做一个

网友:
正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我看过10米得的,探头比普通的大多啦
看看我照的图片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508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uangchao123&bbs_id=9999

网友(2012-02-05):
不用变压器一般能测多远,我做的个只能测3m左右,求解

网友(2012-10-11):
5米已经不错了,超声波受干扰比较严重的

网友(2012-11-20):
超声波10米测距绝对不是传说

网友:
之前用过收发分开的传感器,就是很便宜的2元一只的那种,采用三节干电池供电,用74LS04做成驱动,用一个358条理信号,用393比较,大概做到了6米多远,反射物体较大。至于精度,是自己玩,大概几个毫米(有温度补偿)。你示波器看看你的传感器在距离较远时收回反射回来的波形吗?能收回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升压变压器就可以轻易达到30米的测量距离,但是变压器设计很复杂。
此电路使用5V驱动,振幅太小,能有 ...

变压器这么多种类,学习了

网友:
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大家继续顶啊。学习。。。。。

网友(2013-05-18):
学习,留下备用。

网友:
超声波ks103不是可以测距10米吗

网友(2013-07-23):
楼主现在超声波可以测多远啊?我现在也让让超声波测得尽量远一点,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多谢~~~

网友:
我用15V驱动做到过3,5米,别光顾着加强发射,接收也很重要多加几级放大同时做带通滤波 10米以上肯定没问题 另外超声头很重要

网友:
这东西长距离不好做,精度高的话要考虑很多

网友(2013-09-21):
要做个10m的~~~~求指导

网友(2014-02-15):
mark,最近也准备做个1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