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无线AV传输模块可不可以做到30个频道啊

楼主(2009-07-21):
2.4G的无线AV传输模块可不可以做到30个频道啊

网友:
看你每个频道所占的频带,假设以1M为一个邻频间隔,频率范围2400~2483.5M,理论上可以做80多个频道。

网友:
传输模拟视频信号的,不压缩,频带1M应该不够,普通视频信号带宽一般6MHz。
至少和电视机的频道间隔差不多。

网友:
2.4G的模拟AV传输使用的是WFM调制,就是有线电视的调制方式,一个频道6Mhz,30个频道至少要180Mhz,2.4G的接收机很容易做到这个宽度,我手里的1.2G的模拟视频的都超过这个宽度。但是发射机不一定好做。

网友:
如果频带确定是6M,那ISM 2.4G做30个频道那就不现实了。

网友:
压缩后传输应该可以。

楼主:
有没有应用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