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一般能做到纹波峰峰值做到多大啊?这几天做开关电源板子,9路输出,但是纹波大得

楼主(2009-07-21):
RT

网友:
关键是电压多高
一般是电压的0.5%以内

网友:
100多mV都可以看出来了,加大输出电容试一下,输出漂动这么大,基准还准?

楼主:
基准上是稳的,主要是很高的一个尖峰!大约在500ns的宽度

网友:
驱动波形稳定不稳定,如果驱动波形很稳定不抖动,适当的变化C8(增大或者减小尝试一下)的容量可以减少纹波

楼主:
驱动波形不稳定,这个也看不到啊?

楼主:
我的电路没有R7!

网友:
峰峰值不是纹波 贴波形,看纹波与尖脉冲关系才能确定应对措施

网友:
加大电容是一方面,还要考虑动态响应的要求,而且要选用ESR值尽量小的bulk电容。

楼主:
晕!居然一下子上传3遍,在楼上,这一楼和下楼将删除

楼主:
晕!居然一下子上传3遍

楼主:
示波器测量的波形既为C10两端的波形,输出5V,电流300mA

网友:
纯尖脉冲
来源:1.变压器漏感
2.功率器件开关噪音

改善方法.
1.输出并小电容滤波
2.改善变压器工艺
3.功率器件并RC吸收
4.处理好接地问题...

楼主:
变压器自己绕制的,还垫了一点气息

网友:
那个一般不叫纹波,是开关尖峰,若加上Y电容 依然存在,那你的变压器绝对有问题,漏感大、变比不合适

楼主:
TOP227两端并了一个RCD吸收,上面的那个波形中那个最密的那一段尖峰没有了

楼主:
还有,电源是多路输出了,输出只能稳一路,当稳的这一路负载加大之后,其他的各路电压都升高了2V

楼主:
TO 17楼把Y电容加上之后,现在有明显的改善了,

综上:

1、TOP上面加RCD吸收
2、加上Y电容

现在开关尖峰的峰峰值达到50mV,已经很理想了

但是拆了MW的开关电源,输出+5,+12,-12,改变负载其他路的电压基本不变!而且尖峰根本就看不到,至少我看他的输出不知道电源的工作频率

网友:
明维的电源是商业批量生产,如果尖脉冲降不下来恐怕卖不动了

网友:
D12再并个RC.

楼主:
|--R--C--|
|        |
---D----------
是上面这么接吗?

网友:
串个功率电感或者扼流圈可以有效降低纹波

楼主:
我感觉现在变压器有点问题,现在平时空载的时候PWM占空比10%都还不到,把电压加高了,占空比更小

网友:
把电压加高了,占空比更小

是输出电压还是输入电压?

楼主:
输入的交流电压

网友:
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如果空载你占空比要到50%,基本等于白做了

楼主:
LS,我拆了几个MW的电源,空载的时候占空比都在50%以上

网友:
建议LZ再去看看理论方面的书.

楼主:
LS,不用讲什么理论,理论是一大堆一大堆的。
开关电源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占空比不能太大,那是肯定,但是MW的开关电源平时工作的时候占空比在50%左右这个是事实!
所以也就说不清楚了。

感谢楼上,现在有了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了,在TOP227两端并一个RC,再把Y电容加上,输出纹波在20mV左右了。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吸收电路的那个RC中的R发热那是相当的厉害,电阻用的是100欧姆,电容471,这两个参数试了很多次,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手册上的电路

1.楼主的 R13 1K  ,可以更换为手册上的200欧
2.R19的右端  接到C9的正端 看看效果
3.R19两端并联个小电容试试,如1000p
4.C6更改一下值,看看输出是否变化

有时间可以调调试试

楼主:
LS 所说的这些对于消除长周期的振荡,比如开关周期和工频周期,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对开关尖峰估计难以凑效,你说的方法我们都试过,最后去掉了电感L1。就没有长周期振荡了,但是尖峰还是有,自从在DS加了RC吸收之后 ,整个尖峰都没有了。

网友:
这样的话 吸收脉冲的RC电路可能加在 变压器的初期线圈可能效果更好些

也可以参考推荐电路那样,加个P6KE200   效果可能会比RC要好一些

楼主:
LS,请看13楼我给的电路,已经用了P6KE200

网友:
哦  没注意  O(∩_∩)O~

RC加在 MOS管DS两端,和 初级两端 应该效果差不多吧?

现在经验还是一般,才24,刚工作。目前只能想到这了。

网友:
也许是LZ的变压器绕的不是太好.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把变压器的图纸上传?

网友:
有几点疑问:
1)占空比在空载时不到10%,那加一定负载时为多少(除电源适配器外,一般应用中很少完全空载的)。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小,匝数比太小了吧,难道说有什么特殊要求。
2)关于TL431的反馈补偿部分,1和3脚仅接一个小电容,一般来说这里都要加一个RC串联和一个C并联。
关于占空比不能超过50%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看控制方式是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电压模式占空比超过50%也不存在问题,但是电流模式的话当占空比超过50%后如果有斜率补偿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斜率补偿的话,当占空比超过50%之后,系统如果受到扰动的话,会发散变大,使系统不稳定;还有电流模式的交叉调整率问题,因为电流模式会有一个电流环路去检测电流的变化,所以输出之间会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这方面可以看看PI的一篇文章:http://www.powerint.cn/zh-hans/design-support/application-notes 应用文档AN-22。

网友:
LS,50%的占空比,是出现在空载的时候.而不是占空比能否超过50%的问题.

楼主:
TO 41楼
我门现在做变压器没有图纸的。
只是有匝数,原边26砸(后来调整到40砸了还是一样),供电端4匝,4路5V端都是2砸

LS
1、占空比平时只有这样子,10%,加了10W负载的时候也只大一点点,最多15%,没有什么特许要求,工作电压的范围宽,交流80V到260V。
2、一般这个RC和C要接多大呢?

     现在整体问题在一个上面,开关尖峰很大,特别是在关断的时候,在DS端加了RC之后一切都好,但是R发热严重。

网友:
不知道,你是否加了屏蔽,有没有使用三明治饶法?
如果有条件的话,看下变压器的漏感有多大?

楼主:
没有采用三明治绕法。漏感大约在15uH左右,我们着那个破LRC表,平时两个夹子短路有30uH,把变压器接上去测量漏感显示有45uH

网友:
从示波器抓到的波形上可以看出,开关尖峰出现的周期为10uS左右,频率大概是100kHz了,也就是说开关动作时出现震荡,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整流管的RC吸收、TL431的补偿电容,还有就是FR107可以考虑换一个慢恢复二极管试一下,这个只能多试一下,比较重要的还有变压器器绕的方法,如果有设备的话看看漏感大小情况,之前看到有的多路输出电源采用中间抽头的绕法,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一般这个RC中的C是uF级电容,并联的C是pF级的电容,电阻取值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分压电阻中上面接电源的那个。

楼主:
开关周期是100KHz的,FR107要换成慢的啊?我看有的开关电源上,这个地方用1N4148,那不更快了!
我看了变压器原边的波形,其实还是蛮好的,基本上是正常的开关,但是变压器负边整流管出来之后都这个德行了。

楼主:
上面一张是变压器原边两端的波形,和变压器副边一组输出的波形,不过这个电源是12V的电源

下面一张是变压器负边的波形,和整流管后面电容上面(既为输出)的波形,通过示波器的交流耦合的时候看的

网友(2011-01-05):
尖峰的脉冲不好滤啊。

网友:
C6 -1.3 uF? 改成102试试吧。

网友(2011-07-09):
学习了,后来楼主做得怎么样呢?

网友:
可以考虑变压器原边并一个TVS!

网友(2011-11-04):
后来呢!!!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后来,在MOS上加了点吸收缓冲,主要是示波器探头测量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