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编码器可以测速,测距,怎么测运行方向

楼主(2009-07-21):
看到一篇文章这么说的:通过编码器输出的A、B两路脉冲信号,可以计算出AGV的运行方向、运行速度和运动距离。
运行方向怎么去测?通过单位脉冲数去求?相当于左轮和右轮相同脉冲就是直线行走?一轮不动另一轮动,则是90度转弯
可是怎么去计算?和A B脉冲成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双轮差分驱动,谢谢

网友:
AB两相差90°,用这个来判断方向,详细在论坛里面搜吧!

网友:
三轴地磁+陀螺仪+KALMAN
如果能保证姿态水平,用两轴磁传感也行

http://6.cn/watch/11368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