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给魏坤同学提些建议,向你的开源精神致敬!

楼主(2009-07-22):
首先非常感谢你开放全部制作资料和源代码,这给了我很大帮助,很多模电方向的设计都是参考你的设计来做的。
其次在此有些建议给你参考,也是我做示波器时候的一些困难吧。

1:前端衰减放大部分建议换用AD8322/8320之类的可编程增益运放,这样就避免了繁琐的程控电路,节约了功耗,而且增加了稳定性,增益可控。一般制造工艺下的继电器当信号频率超过40MHz时,会出现“飞线”现象,就是信号的跨越,造成干扰,不利于你往高频方向的制作。

2:建议你不要一位追求高采样效率,我现在做的示波器和你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采集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标准波形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用于实际测量一些波形却不行,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商品化的示波器有着非常强的毛刺捕捉功能,也就是可以清楚显示信号中的毛刺,以及信号宽噪声干扰等,按照现在你的思路,32/16倍采样,如果噪声出现在两个采样点之间,是无法检测到并显示的,商业化的示波器中,采用了一种均值算法,就是实时的算出前后基点的均值,如果突然采集到一点的数据距离均值范围较远,那么就认为这是一个毛刺,然后捕捉显示这个毛刺。

3:我个人觉得频率一开始做到10M采样(120MSa)就够了,再往上的高频信号不是你现在的工艺所能解决的,高频无论对电源,pcb板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前做过一个高频的小信号放大器,高频小信号产生出来是干净的,进入放大器后就出现大量噪声,后来在覆铜板制版时,在放大器四周包围式附铜,只留小信号线就去,并且做好后,在放大器上加装了铁屏蔽盒,出来的波形才算干净。所以你看商业化的示波器,他的屏蔽做的都非常不错。频率往高了做,他对外围工艺的要求就不是实验室能解决的了,最著名的安捷伦_公司做的仪器仪表,他都是订购的别的公司的电源,因为他自己做不好电源,而电源对于一款示波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部件,所以我建议你不要一味追求高频测量,高频你可以先用等效采样实现。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愚蠢的建议。呵呵。见笑了。大家勿喷。
再次感谢开源!开源精神永存!

楼主:
to armok
不是不开源,是没东西开源,资料全是散的,代码也是散乱的,不是一个完整东西的资料,自己做的东西都是一个个小的模块,为09年电赛准备的,很想做仪器仪表类的题目,所以准备了不少杂乱的模块,示波器自己也在做,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上面提到的2),等小弟电赛结束,一定全部整理上传,决不食言,向魏坤同学学习!

网友:
前端用程控放大器是不现实的,运放的耐压, 信号饱合什么的都决定在示波器这种极宽输入范围的前极都是用无源衰减和LNA的!
当然无源衰减加运放在一定程度是可以的.
有人说用模拟开关切换那也是不行的(除非你要求输入电压不超过一定的值),要不然会坏东西的!

楼主:
4l
你可以拆几个商用示波器看看,我自己拆过自己的有源ds1052E
前端采集衰减部分是用一个继电器完成,后面放大电路就是用了一块AD8370实现的,有何不行?
不知道你有没有查过相关资料,请有了确切证据再定论!

网友:
不是有AD603 程控放大嗎

网友:
向魏坤同学致敬,更向楼主致敬。

我本来也想说:我们可以进行对一些高档示波器电路的解析,来进一步学习知识,完善DIY仪器的品质。

通过互相学习,促进自己,把DIY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

网友:
5楼你不也说了衰减是用继电器做了么,我只是说程控放大不能做最前级!只能说咱的理解不同!

楼主:
to 10l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在4l误解了你的意思,向你道歉,不好意思!
前级还是需要通过继电器的方式,我是看了魏坤的第一版电路图,觉得他后面的程控电路太复杂,不如使用一块增益运放实现。

网友:
魏坤也用了一片程序增益,就是那个AD603   只不过是用模拟电压控制的!

网友:
数字电位器的带宽不够!  那个东西顶天只有DC~几M的带宽!

网友:
能完整重现10M以下的各种信号就很实用了.当然20M最佳,高了俺是用不着.

网友:
楼主说话很谦虚啊!提的问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