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09-07-22):
请问我有两个单片机和一台PC机。想用一台PC机通过串行口来控制两个单片机。两个单片机响应的指令是不一样的。能不能把两个单片机的串口并在一起呢?

网友:
可以用485总线连

网友:
要神来求LZ,
难道LZ是传说中的神父?

楼主:
我知道485可以,但串口可以直接并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注意:单片机只能接受,不能发送
要是让单片机也发送的话,注意时间了

楼主:
对啊。单片机接到指令后只有是自己的指令才回应,不是的话不回应的,这样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那两个单片机是共用电源还是独立用电源呢???

网友:
虽然没有做过,但个人认为,时序没问题就可以吧?大家意见呢?